设计一个28/29/30/31进制计数器

楼主(2014-06-21):
设计一个28/29/30/31进制计数器:
用4个LED区分不同的计数状态;
从1开始计数,用逻辑分析仪指示计数结果;
只有一个计数器,2位数码管,可以实现4种模制的计数

楼主:
自己做了很久都没有实现,楼主是妹纸,都快哭了~

楼主:
:'(求各位哥哥们给点思路~实现不来进制的自动切换·

网友A:
“自动切换”

不可能。

楼主:
就是0-28后进行0-29然后0-30然后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切换”

不可能。

就是0-28后进行0-29然后0-30然后0-31

网友B:
“只有一个计数器”。。。。。。。是什么样的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0-28后进行0-29然后0-30然后0-31

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module autocounter28_29_30_31(clk, 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 out;
reg [4:0] count;
reg [1:0] status;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 + 1;

if(0);
else if(status==0)
  if(count==28)
  begin
    status <= 1;
    out <= 1;
    count <= 0;
  end
else if(status==1)
  if(count==29)
  begin
    status <= 2;
    out <= 0;
    count <= 0;
  end
else if(status==2)
  if(count==30)
  begin
    status <= 3;
    out <= 1;
    count <= 0;
  end
else if(status==3)
  if(count==31)
  begin
    status <= 0;
    out <= 0;
    count <= 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计数器”。。。。。。。是什么样的东东?

我觉得就是用计数器实现,只不过是这个计数器可以实现28、29、30、31的进制。    不过话说自动转换怎么实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module autocounter28_29_30_31(clk, out);

不过楼主说的应该是在mulitisim仿真里做出来。     我也再想自动切换这种东西,可能实现吗????

网友E:
如果用160或16计数0的话,清零时有个初值,起初设为1,这样就能少记一个数,达到最大值时用T触发器让这一位翻转,变成0,这样就多记一位,这就会有2,3区别,8,9区别

网友F:
用C语言写程序,我想用case语句可以帮你实现,你试试

网友G:
28+29+30+31进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