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子的某个区域不喷漆

楼主(2014-06-21):
各位高手:
            我想问一下,如何将某个敷铜的区域不喷漆?如上图。急着解决!

网友A:
Paste Mask

层的

Gerber

输出最重要的一点要清楚,即这个层主要针对

SMD

元件,

同时

将这个层与下面即将介绍的

Solder Mask

作一比较,弄清两者的不同作用,因为从菲林胶片

图中看这两个胶片图很相似。

6 Keep out layer(

禁止布线层

)

用于定义在电路板上能够有效放置元件和布线的区域。

在该层绘制一个封闭区域作为布

线有效区,在该区域外是不能自动布局和布线的。

7 Silkscreen layer(

丝印层

)

丝印层主要用于放置印制信息,如元件的轮廓和标注,各种注释字符等。

Protel

SE

提供了

Top Overlay

Bottom Overlay

两个丝印层。一般,各种标注字符都在顶层丝印层,

底层丝印层可关闭。

8 Multi layer(

多层

)

电路板上焊盘和穿透式过孔要穿透整个电路板,与不同的导电图形层建立电气连接关

系,因此系统专门设置了一个抽象的层—多层。一般,焊盘与过孔都要设置在多层上,

如果

关闭此层,焊盘与过孔就无法显示出来。

9 Drill layer(

钻孔层

)

钻孔层提供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的钻孔信息

(

如焊盘,

过孔就需要钻孔

)

Protel 99 SE

提供

Drill gride(

钻孔指示图

)

Drill drawing(

钻孔图

)

两个钻孔层。

相应的在

eagle

中也有很多的层(常用的用绿色标记)

In Layout and Package Editor

1 Top Tracks

top side

2 Route2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3 Route3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4 Route4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5 Route5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6 Route6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7 Route7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8 Route8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9 Route9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0 Route10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机械层是定义整个

PCB

板的外观的,其实我们在说机械层的时候,

就是指整个

PCB

的外形结构。

禁止布线层是我们在布电气特性的铜时定义的边界,

也就是说我们先定义了禁

止布线层后,

我们在以后的布过程中,

所布的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是不可能超出禁止布线层的

边界。

topoverlay

bottomoverlay

是定义顶层和底层的丝印字符,

就是我们在

PCB

板上看

到的元件编号和一些字符。

toppaste

bottompaste

是顶层和底层焊盘层,它就是指我们可

以看到的露在外面的铜铂,

(比如我们在顶层布线层画了一根导线,

这根导线我们在

PCB

所看到的只是一根线而已,它是被整个绿油盖住的,但是我们在这根线的位置上的

toppaset

层上画一个方形,或一个点,所打出来的板上这个方形和这个点就没有绿油了,而是铜铂。

topsolder

bottomsolder

这两个层刚刚和前面两个层相反,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层就是要

盖绿油的层,

multilaye

这个层实际上就和机械层差不多了,顾名恩义,这个层就是指

PCB

板的所有层。

阻焊层和助焊层的区分

阻焊层:

solder mask

,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所以实际上有

solder mask

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绿油,而是镀锡,呈银白色!

助焊层:

paste

mask

,是机器贴片时要用的,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大小与

toplayer/bottomlayer

层一样,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

要点:

两个层都是上锡焊接用的,并不是指一个上锡,一个上绿油;那么有没有一个层

是指上绿油的层,

只要某个区域上有该层,

就表示这区域是上绝缘绿油的呢?暂时我还没遇

见有这样一个层!我们画的

PCB

板,上面的焊盘默认情况下都有

solder

层,所以制作成的

PCB

板上焊盘部分是上了银白色的焊锡的,没有上绿油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画的

PCB

板上

走线部分,仅仅只有

toplayer

或者

bottomlayer

层,并没有

solder

层,但制成的

PCB

板上走

线部分都上了一层绿油。

那可以这样理解:

、阻焊层的意思是在整片阻焊的绿油上开窗,目的是允许焊接!

默认情况下,没有阻焊层的区域都要上绿油!

paste mask

层用于贴片封装!

SMT

封装用

到了:

toplayer

层,

topsolder

层,

toppaste

层,且

toplayer

toppaste

一样大小,

topsolder

它们大一圈。

DIP

封装仅用到了:

topsolder

multilayer

(经过一番分解,

我发现

multilayer

toplayer

bottomlayer

topsolder

bottomsolder

topsolder/bottomlayer

toplayer/bottomlayer

大一圈。

疑问:

solder

层相对应的铜皮层有铜才会镀锡或镀金”这句话是否正确?这句话是一

个工作在生产

PCB

厂的人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想使画在

solder

层的部分制作出来的

效果是镀锡,那么对应的

solder

层部分要有铜皮(即:与

solder

层对应的区域要有

toplayer

bottomlayer

层的部分)

虽然这么说,

但我曾经看到过一块

PCB

板,

上面一块镀锡区域,

只画了

solder

层,在

pcb

图上,与它对应的区域并没有铜皮层!不知孰对孰错?

现在:我得出一个结论:

solder

层相对应的铜皮层有铜才会镀锡或镀金”这句话是正

确的!

solder

层表示的是不覆盖绿油的区域!

PCB

的各层定义及描述:

TOP LAYER

(顶层布线层)

:设计为顶层铜箔走线。如为单面板则没有该层。

BOMTTOM LAYER

(底层布线层)

:设计为底层铜箔走线。

TOP/BOTTOM SOLDER

(顶层

/

底层阻焊绿油层)

顶层

/

底层敷设阻焊绿油,

以防止铜箔

上锡,保持绝缘。在焊盘、过孔及本层非电气走线处阻焊绿油开窗。

焊盘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

OVERRIDE

0.1016mm

,即焊盘露铜箔,外扩

0.1016mm

波峰焊时会上锡。建议不做设计变动,以保证可焊性;

过孔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

OVERRIDE

0.1016mm

,即过孔露铜箔,外扩

0.1016mm

波峰焊时会上锡。

如果设计为防止过孔上锡,

不要露铜,

则必须将过孔的附加属性

SOLDER

MASK

(阻焊开窗)中的

PENTING

选项打勾选中,则关闭过孔开窗。

另外本层也可单独进行非电气走线,

则阻焊绿油相应开窗。

如果是在铜箔走线上面,

用于增强走线过电流能力,

焊接时加锡处理;

如果是在非铜箔走线上面,

一般设计用于做标

识和特殊字符丝印,可省掉制作字符丝印层。

TOP/BOTTOM

PASTE

(顶层

/

底层锡膏层)

:该层一般用于贴片元件的

SMT

回流焊过程

时上锡膏,和印制板厂家制板没有关系,导出

GERBER

时可删除,

PCB

设计时保持默认即

可。

TOP/BOTTOM OVERLAY

(顶层

/

底层丝印层)

:设计为各种丝印标识,如元件位号、字

符、商标等。

MECHANICAL

LAYERS

(机械层)

:设计为

PCB

机械外形,默认

LAYER1

为外形层。

其它

LAYER2/3/4

等可作为机械尺寸标注或者特殊用途,

如某些板子需要制作导电碳油时可

以使用

LAYER2/3/4

等,但是必须在同层标识清楚该层的用途。

KEEPOUT

LAYER

(禁止布线层)

:设计为禁止布线层,很多设计师也使用做

PCB

机械

外形,如果

PCB

上同时有

KEEPOUT

MECHANICAL

LAYER1

,则主要看这两层的外形

完整度,一般以

MECHANICAL

LAYER1

为准。建议设计时尽量使用

MECHANICAL

LAYER1

作为外形层,

如果使用

KEEPOUT LAYER

作为外形,

则不要再使用

MECHANICAL

LAYER1

,避免混淆!

MIDLAYERS

(中间信号层)

多用于多层板,

我司设计很少使用。

也可作为特殊用途层,

但是必须在同层标识清楚该层的用途。

INTERNAL PLANES

(内电层)

:用于多层板,我司设计没有使用。

MULTI LAYER

(通孔层)

:通孔焊盘层。

DRILL GUIDE

(钻孔定位层)

:焊盘及过孔的钻孔的中心定位坐标层。

DRILL DRAWING

(钻孔描述层)

:焊盘及过孔的钻孔孔径尺寸描述层。

solder

:焊料

paste

:膏、糊

mask

:罩、膜、面层等

顶层信号层

(Top Layer)

也称元件层

,

主要用来放置元器件

,

对于比层板和多层板可以用来布线;

中间信号层

(Mid Layer)

最多可有

,

在多层板中用于布信号线

.

底层信号层

(Bootom Layer)

也称焊接层

,

主要用于布线及焊接

,

有时也可放置元器件

.

顶部丝印层

(Top Overlayer)

用于标注元器件的投影轮廓、元器件的标号、标称值或型号及各种注释字符。

底部丝印层

(Bottom Overlayer)

与顶部丝印层作用相同,

如果各种标注在顶部丝印层都含有,

那么在底部丝印层就不需要了。

内部电源层

(Internal Plane)

通常称为内电层,

包括供电电源层、

参考电源层和地平面信号层。

内部电源层为负片形式输

出。

机械数据层

(Mechanical Layer)

定义设计中电路板机械数据的图层。电路板的机械板形定义通过某个机械层设计实现。

阻焊层

(Solder Mask-

焊接面

)

有顶部阻焊层

(Top solder Mask)

和底部阻焊层

(Bootom Solder mask)

两层,是

Protel PCB

对应

于电路板文件中的焊盘和过孔数据自动生成的板层,

主要用于铺设阻焊漆.

本板层采用负片

输出,

所以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阻焊漆的区域,

也就是可以进行

焊接的部分.

锡膏层

(Past Mask-

面焊面

)

有顶部锡膏层

(Top Past Mask)

和底部锡膏层

(Bottom Past mask)

两层,它是过焊炉时用来对应

SMD元件焊点的,

也是负片形式输出.

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锡

膏的区域,也就是不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禁止布线层

(Keep Ou Layer)

定义信号线可以被放置的布线区域,放置信号线进入位定义的功能范围。

多层

(MultiLayer)

通常与过孔或通孔焊盘设计组合出现,用于描述空洞的层特性。

钻孔数据层(

Drill

solder

表示是否阻焊

,

就是

PCB

板上是否露铜

paste

是开钢网用的

,

是否开钢网孔

所以画板子时两层都要画

,solder

是为了

PCB

板上没有绿油覆盖

(

露铜

),paste

上是为了钢网开

,

可以刷上锡膏

网友B:
开窗啊。。。Solder mask layer里拉一个范围出来就行

网友C:
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 不需要阻焊的时候 开窗面不做出来即可

网友C:
整那么多 是干嘛用的  不需要喷漆的地方 solder面那个范围不做布线即可

网友D:
将不喷漆的地方赋予soldermask属性

网友E:
直接开阻焊

网友F:
实在不会, 直文字说明那个区域不要阻焊,告诉PCB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