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设置技巧——ccs3.3

楼主(2014-06-21):
如果在CCS3.3下仿真时断点无法设置。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工程配置了。
打开Build Optins,在Complier对话框下的Basic中,将Generate Debug设置成Full Sumbolic Debug(-g)即可。

楼主:
在ccs3.3环境下,程序在FLASH中调试。系统最多只能设置两个断点。如果在程序段中就不能设置断点。
通过设置CCS3.3中的Option下的Customize。接着选中“Program/Project/CIO”,子菜单中勾选Do Not Set CIO Breakpoint AT……和Do Not Set End of Program Breakpoint AT……。点击确定即可。 即可在flash中调试设置断点了。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很到位呀

网友B:
设置好断点对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好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