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问题

楼主(2014-06-21):
两个芯片实现SPI通讯,相应端口对接。
进行数据传输时会出现数据错位的情况(proteus仿真)。
反复在几个模式下组合测试都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使能了从机的输入口,问题解决了。
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
是上拉电阻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SPI通信是有主从关系的,时钟由主机输出,不能让2个主顶牛。

网友B:
楼上说的很生动呀

网友C:
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D:
SPI无非就是楼上说的这几个问题 主要还得亲自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