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VC5509实现MP3解码

楼主(2014-06-21):
 TMS320VC5509(以下简称C5509)是TI公司C5000 DSP 系列中的新一代产品,该芯片最低工作电压为0.9V,其核的最低功耗仅为0.05MW/MIPS,性能最高可达800 MIPS。C5509为嵌入式DSP应用及高性能仪器仪表、智能机器人、手持设备、数字音频播放器和数码相机等应用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MP3是指MPEG(活动图像专家组)国际标准音频第三层编/解码,MP3编码是通过将音频信号由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并根据人类心理声学特征去除部分冗余信息实现的,ISO/IEC11172-3 Part 3给出了详细的编/解码标准。解码涉及霍夫曼解码、修正余弦反变换(IMDCT)、子带合成等复杂运算模块。本文利用C5509实现对MP3的解码运算。

  1 C5509 DSP 处理器的特点和工作原理

  1.1 C5509 DSP的性能概述

  C5509有32×16bit指令缓冲队列,可实现高效的块循环操作;两个17×17bit的MAC单元,可在单周期内执行两次MAC操作;1个40bit的ALU、1个40bit的桶型移位器,4个40bit的累加器可执行比C54系列DSP更高效的算术运算,在400MHz的晶振驱动下,可达到800MIPS的性能。以44.1kHz采样率的MP3数据流为例,对128kbit/s数据率的MP3数据进行解码。霍夫曼解码、IMDCT、子带合成等运算模块共需消耗1.3MIPS的CPU资源,对于平均每秒必须解码44.6帧数据来讲,总运算量为44.6×1.3=57.98MIPS,C5509完全可以满足此速度要求。

  C5509还具有128K×16bit的片上RAM,其中包括64KB的DARAM、192KB的SARAM和64KB的片上ROM。

  与众多TMS320系列DSP处理器一样,C5509采用了哈佛结构,共有12组独立总线,其中包括3组数据读总线、2组数据写总线、5组数据地址总线、1组程序读总线和1组程序地址总线,这些总线并行地为各个计算单元提供指令和操作码,从而为高速的数据运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 C5509 DSP的外设介绍

  C5509提供了专用的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用于控制DSP与外部存储器之间所有数据的传输。可与EMIF无缝链接的存储器有:异步存储器(ROM、FLASH、 SRAM)、同步突发SRAM、同步DRAM(SDRAM),并可支持可选的32、16、8位数据访问。对EMIF编程时,必须根据实际的外部存储器考虑如何分配片内使能空间(CE)。通过EMIF接口,主处理器可将数据和程序置于片外,从而节省了片上硬件资源。

  其次,C5509有3个独立的多通道缓存串口(McBSP),使得C5509能够直接与其他C55xx系列DSP、多媒体数字信号编解码器等设备高速互连,这些McBSP可以提供全速双工通信,并支持128通道的收发,接收或者发送可以选择使用独立的时钟,字宽为8、12、16、20、24位任选。

  为保证与常见的异步通信模块进行数据通信,C5509提供了与TL16C550C等专用异步通信接口IC互连的UART,外部数据经由TL16C550C进出DSP的UART,最终交给片内CPU处理。图1为与C5509配合使用的典型专用异步通信接口IC(TL16C550C)的管脚图。

  C5509的UART每接到数据就会产生相应的中断请求,通知CPU及时采集数据,将Rx线上的串行数据放入接收寄存器中,在满足缓冲区长度后,寄存器的并行数据再交给CPU做后续处理。

楼主:
  2 解码算法说明

  2.1 MP3文件的格式

  MP3文件以帧为基本单位,每帧的构成如表1所示。由于MP3文件数据格式采用了比特池技术,故主数据有可能在帧头之前,具体位置可由帧边信息所包含的main_data_begin变量获得。

  解码时首先将一定长度(本系统为2kbit)的数据读入C5509的内部RAM中,然后寻找帧的同步字sync_word(FFF)。如果找到同步字,则以其为首的32bit即为帧头。由帧头中的校验位可知是否有校验数据,如无,则其后的256bit数据即为帧边信息。主数据一般包含两个粒度组(gr)的数据,每个粒度组又包含左右声道(ch)两部分的数据信息,各个声道数据可独立解码,故将每个粒度单个声道解码的程序编写为单个的*.c文件,以适应单声道或者其他MP3格式的解码。MP3编码根据人类心理声学,将每个粒度组分为三部分数据:第一部分对应低频采样的Big_values(大值区),用较大绝对值的量化值存放低频值;第二部分为Count1区,用绝对值较小的量化值存放中频值,所有量化值的可能取值为1,0,-1;第三部分为编码为零的Zero高频区,零数据无须在MP3文件中出现,只需在解码时询问每个粒度组的计数是否已经达到576。若计数为576,则说明该粒度组已解完576个频率线的量化值。

楼主:
 上述帧边信息存储了供后续解码的全部重要信息。为方便引用,将其定义为结构体。部分元素的定义和注释如下:

  table_select[3]的值就是霍夫曼表的下标h,可在解主数据时锁定某个具体的霍夫曼表。

楼主:
 2.2 MP3数据的霍夫曼解码原理

  如上小节所述,每个粒度组的数据根据声学特性将0到奈奎斯特频率的频率线分为Big_values、Count1和Zero三个区。在解码时,Big_values区对应的霍夫曼码表格式如表2所示,而Count1区码表格式如表3所示。

  存放霍夫曼码表的文件huffman.h中包含32个供Big_values区查询用的码表和2个供Count1区查询用的码表。为了方便快速查得短长度的编码值,还增加了辅助表h_cue[34][16]。当开始解主数据时,将定长(例如32位)数据dataword()入栈,首先移出该缓存区的前四位数据,作为查辅助表的头数据lead,然后根据lead值和帧边信息中的霍夫曼查找表下标h,得出辅助表的具体数据h_cue[h][lead],这个数据只是指向Big_values区或者Count1区某个表的首地址h_tab,具体要用到该表的哪个数据仍需程序提供一个偏移量继续判断。此时可以先由缓存区中去掉lead四个位的数据与锁定的霍夫曼表对比,如果这后面的数据与被锁定的霍夫曼表头的码字一致,则可马上得到解码的数据;若是两个码字不一致,则还需由h_cue[h][lead]和h_cue[h][lead+1]的差值得到偏移量,从而最终得到正确的解码数据。(格式如表2和表3所示)。

楼主:
  另外,由于MP3编码中对绝对值小于等于15的量化值直接编码,对绝对值大于15的量化值采用ESC(附加值)编码,所以在得到加码数据后还需判断是否要为其添加附加值和符号位。详细的解码流程如图2所示。

  MP3解码的主要运算量集中在霍夫曼解码、反量化、IMDCT、子带合成四个运算模块,而霍夫曼解码占整个运算量总和的1/5。利用CCS的Profile工具对44.1kHz采样率、128kbps比特率的MP3数据进行运算复杂度的估算,可得本系统的解码模块消耗的运算量为1.3MIPS。由此可知,对于每秒解50帧以上的实时解码,DSP要承担65MIPS的运算复杂度,利DSP实现的本解码模块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A:
MP3是指MPEG(活动图像专家组)国际标准音频第三层编/解码,MP3编码是通过将音频信号由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并根据人类心理声学特征去除部分冗余信息实现的,ISO/IEC11172-3 Part 3给出了详细的编/解码标准。解码涉及霍夫曼解码、修正余弦反变换(IMDCT)、子带合成等复杂运算模块。本文利用C5509实现对MP3的解码运算。

网友B:
在5509宣传上就可以看到典型应用就是MP3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