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够测量物体自身重量的

楼主(2014-06-21):
RT,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在物体运动或者静止的状态下测量自身的重量的呢?
例如测量一个四方体的自重,
自己能想到自身加装压力传感器,不过这样的话对放置方式有很大限制(受力面要面向引力方向)
大家有什么好的idea么

网友A:
没有。
能找到这么一个方法的,下届诺贝尔物理奖就是你。

网友B:
我觉得,已知驱动力和摩擦力,还是可以推算出一个粗劣值

网友B:
静止时的,启动负载来推导,   可能更好的效果,  电压电流转动,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已知驱动力和摩擦力,还是可以推算出一个粗劣值

说的是测试自身的重量,比如用电子秤称电子秤本身的重量!

而且要“能在物体运动或者静止的状态下测量自身的重量”,还没说是什么样的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测试自身的重量,比如用电子秤称电子秤本身的重量!

你觉得我说是的测量了什么

网友D:
说简单就简单,比如把弹簧秤倒过来在逻辑上是可行,实际操作需要考虑的更多一些,如何定义"秤"的范畴,秤的范畴是恒定的吗?如果是只需要测量一次就好了,怎么觉得越说越乱。

网友E:
广义一些,楼主是不是想测量物体自身的质量?
测量质量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A:
什么是“重量”?某物体的“重量”是地球与该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但楼主要求“能在物体运动或者静止的状态下测量自身的重量”,物体作什么样的运动并未说明,只能认为是任意运动。这就办不到了。

阿基米德躺在浴缸里飞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义一些,楼主是不是想测量物体自身的质量?
测量质量有很多方法的。

对的,有什么好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重量”?某物体的“重量”是地球与该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但楼主要求“能在物体运动或者静止的状 ...

就静止状态吧,主要想给目标物体加装传感器能测量自身质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静止状态吧,主要想给目标物体加装传感器能测量自身质量

静止(相对于地球)就好办了,首帖你已经提出了一种方法“自身加装压力传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
能找到这么一个方法的,下届诺贝尔物理奖就是你。

他又没有说误差,如果误差容许比较大的话,用三维立体造像或其它什么方法得到他的体积,然后根据人体平均密度得到他的体重。

,哈哈,歪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相对于地球)就好办了,首帖你已经提出了一种方法“自身加装压力传感器”。 ...

这样的话对受力面放置的方式就有很高了要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又没有说误差,如果误差容许比较大的话,用三维立体造像或其它什么方法得到他的体积,然后根据人体平均 ...

还是希望普适性高一些= =!

网友F:
不知道医院那个测骨密度咋玩的?

如果那个测量能准确的话,可以利用那个测量人体整体的密度,然后乘以体积得总量。

网友G:
同意16楼。
问题关键是楼主的“自身”是个不严格的概念。
假如在一个完全封闭空间内,空间以外的信息无法进入空间内。但空间内体积总有办法测得,空间的密度也可以测得。因此,质量=体积X密度。

网友H:
第一感觉就是把秤倒过来...

楼主还是把应用场景讲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感觉就是把秤倒过来...

楼主还是把应用场景讲一下吧。

那形象一点吧.....
比如说一个手机放在桌子上,有啥办法能让手机自己得到自己的质量不~~~~

秤倒过来这个的话,我觉得存在受力点的问题,秤的最后的受力点都在一点上了,
如果是手机呢~~~这个压力传感器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应给出具体的应用想法,不做条件限定的话,如maychang所言,那是毫无办法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形象一点吧.....
比如说一个手机放在桌子上,有啥办法能让手机自己得到自己的质量不~~~~

看看本码农如何来解决:

手机里做一个APP
电子称定制一个软件

两者一沟通,问题不就解决了?

再玩炫一点,使用物联网解决方案,所有数据同步到中心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本码农如何来解决:

手机里做一个APP

你的意思是秤集成在手机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