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发热

楼主(2014-06-22):
小弟初学DSP,昨天用直流电源测试了一下28335的电流,达到240mA外设时钟我开了ADC,EPWM1,EPWM2,EPWM3,EPWM4,芯片发热有点严重啊!但是电源芯片却不发热,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看下你的芯片焊接的吧,一般情况下是芯片某个pin脚的短路了,造成芯片自身的发热问题的,我个人的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下你的芯片焊接的吧,一般情况下是芯片某个pin脚的短路了,造成芯片自身的发热问题的,我个人的经验 ...

我买的一个最小系统板,电流也太大了吧!

网友B:
芯片的散热处理不到位的吧

网友C:
电源芯片只是给DSP供电吗     一般的电源芯片在240mA时都是不怎么发热的
如果DSP外设都在使用    很有可能是外设接口上有电流灌入到DSP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