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继电器用于信号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用继电器用于信号的切换,但是我一给后级电路供电继电器常闭的端子输出信号的幅度就会衰减,一把电源关了,信号幅度就是正常的了(这个时候还没切换信号,继电器还是关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嘛???

网友A:
   估计继电器存在电阻,后级接电源后阻抗低,信号幅度经分压;不供电则阻抗高,幅度衰减小。测试办法,断开后级,用大小不同的电阻接继电器输出,量幅度判别。

网友B:
应该是电路阻值的问题,阻值应该是继电器常闭端子及其前级电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继电器存在电阻,后级接电源后阻抗低,信号幅度经分压;不供电则阻抗高,幅度衰减小。测试办法,断 ...

对,就是这问题。。谢谢你啊。。感谢呀!!!

网友A(点评):
不必客气,判断对,我也高兴。

网友C:
你后面电路,电阻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