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哪位大师来秒杀一下

楼主(2014-06-22):
大师们,学生这厢有礼了:)模拟技术版块向来是大师云集的地方。学生有一张图不明白,确切的说是一个电阻不明白。哪位大师或是马甲来秒杀一下?先行谢过了。

红圈处这个电阻我不明白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我不是大师,瞎蒙:自动增益控制。因为该电阻是从检波电路接到调谐电路,检波输出的滤波直流电压影响栅极电压。
更正说明:由于错将此处的AGC套用晶体管的二次AGC形式,故将原末句“电流大小影响回路Q值”更改。

高风亮节!改错亦是英雄!

网友B:
那个2AP16看上去多么的不和谐啊。。。。。。。。。。。。。。。。

2AP19,标志着进步!

网友C:
现在还有人研究电子管?

前两个月有个行波管的活没接,没弄过微波。话说微波领域,特别是有功率要求的场合,电子管还是霸主吧。
发思古之幽情……

网友D:
这是典型的普通二波段收音机部分原理图。
该图恐有误。
通常,由检波产生的直流电压经滤波后作为自动增益控制电压,是加在中频放大级(6K4)的,也就是说,红圈内电阻(比较大,1M欧以上)和第一中频变压器B1次级下端应该联接,但这里没有“点”。
如果此处不联接,电容C3上端经线圈没有低阻抗回路,不能起谐振选频作用。
另外,第二中频变压器下端和电容C16左端也必须联接(有个“点”),否则不能起自动增益控制作用。
即使该处(红圈内电阻下端与B1次级下端)联接,这个电路也有些奇怪:两个波段,一个有自动增益控制,一个没有。电子管6A2第三栅(7脚)本来是按照自动增益控制需要而设计的,短波段却不用,不明其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2AP16看上去多么的不和谐啊。。。。。。。。。。。。。。。。

当时生产的电子管,有双二极-三极管,即一个外壳内有两支二极管和一支三极管,还有双三极管,即一个外壳内有两支三极管。通常使用双二极-三极管,二极管检波,三极管音频放大。此图用晶体二极管检波,就可以使用半个双三极管(图中标注是1/2 6N2)音频放大,另一半6N2作为其它用途(用来干什么,图不完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师,瞎蒙:自动增益控制。因为该电阻是从检波电路接到调谐电路,电流大小影响回路Q值。 ...

该电阻两端电压大小,不会影响回路Q值,主要是影响电子管的Gm(互导)。

网友E:
好吧,加上2个点

网友A:
   电子管我只做过单管机,自然没有一楼的控制方式。半导体6管机照书搭建,自动增益控制是从检波到第一中周用二极管连接,记得书上是说检波输出大于二极管压降就导通,降低中周的Q值使增益下降。
  看到一楼的电阻接到调谐回路,所以我就蒙它也是改变Q值以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D:
回楼主:
首帖红圈里的电阻,与图中最下面只画出半个的电容构成一阶RC滤波,其时间常数大约0.05秒到0.1秒。
需要这样一个RC滤波,原因在于检波后是音频加直流信号(图中电位器两端),而音频信号并不能作为自动增益控制使用。RC滤波取出检波后直流信号,滤除音频信号,作为自动增益控制电压使用。电容C15则隔去直流,音频信号施加到G3的2脚,放大后到后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我只做过单管机,自然没有一楼的控制方式。半导体6管机照书搭建,自动增益控制是从检波到第一中周 ...

晶体管收音机的自动增益控制比电子管收音机的自动增益控制更难做。
电子管的栅极是金属丝绕成,其形状和疏密程度容易控制,甚至可以绕成两头密中间疏,也容易做成多个栅极。晶体管则受工艺限制,做不出来。
倒是场效应管可以做出两个门极,不过成本高工艺复杂,现在极少见到。

网友F:
四灯电子管收音机,稀罕。什么牌子的?

网友F:
如果LZ的电路没有错,那么这个电阻是调节磁棒的偏磁的,同样可以有增益负反馈控制作用,但他不是典型的AGC。

网友F:
应该是个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后面还有一级功率放大。什么牌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LZ的电路没有错,那么这个电阻是调节磁棒的偏磁的,同样可以有增益负反馈控制作用,但他不是典型的AGC ...

想多了,想错了
共发现3个漏点,合理推论:图作者偏好露点儿!所以必是“LZ的电路有错”
自动增益控制,那是有正规名称的,怎能随便叫“增益负反馈控制”?
没有直流通路,哪来偏磁效应;即便有,2M电阻能产生多大励磁偏流?再退一步,高频调谐线圈才有几匝,怎么也得外加高匝数独立绕组;------
非典?想象力真丰富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电路,那时的它,还不会有这么多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LZ的电路没有错,那么这个电阻是调节磁棒的偏磁的,同样可以有增益负反馈控制作用,但他不是典型的AGC ...

线圈(包括磁棒上的线圈)有偏磁,是电子管收音机(包括使用工频变压器的晶体管收音机)之大忌。
甚至用有剩磁的钢质螺丝刀拧线圈中的磁芯都会对磁芯造成不良影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分辨率有问题,怎么没有显示楼主那个电阻的另外接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线圈(包括磁棒上的线圈)有偏磁,是电子管收音机(包括使用工频变压器的晶体管收音机)之大忌。
甚至用有剩 ...

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磁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磁棒

某些电子管收音机在靠后背板处用两根支架支撑一根磁棒。
这样的收音机很少见,但并非绝对没有,电池式的电子管收音机较多见。

电子管收音机使用磁棒,是从环形天线发展出来的。有些电子管收音机在后背板上用金属箔做成若干圈,代替11楼图中与C3并联的线圈,称环形天线。环形天线减小面积,加入长磁棒,就成了磁棒天线。在无线电测向运动的接收机中使用最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分辨率有问题,怎么没有显示楼主那个电阻的另外接点。 ...

应在W1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磁棒

老tyw书库里面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 493页 20.6M 》

网友D:
老tyw书库里面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 493页 20.6M 》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和首帖图是一样的。

网友D:
老tyw书库里面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 493页 20.6M 》

要能够进行这样的设计工作,才算是业余爱好者

***叫喊多次3U,此即其中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给个覌点:来復式收音机(還是叫復来式,我忘了,是日本用词)用于AM收音机。
在检波後的音頻信号再混入調諧回路 ...

“来复”是用同一支管子,同时放大低频和高频(或中频)信号。目的是省管子。
显然只有管子比其它元件(电容、电感、变压器等)贵得多情况下,来复式电路才有意义。
电子管时代,一支电子管价格往往顶几十支上百支电容。如今一支小功率三极管可能比一支0.1uF电容还便宜得多。
所以现在没有人再用来复式电路。
集成电路更便宜,一片集成电路里面好几十甚至几万支管子,平均到一支管子才几厘甚至更少。更没有人在意多一支少一支管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给个覌点:来復式收音机(還是叫復来式,我忘了,是日本用词)用于AM收音机。
在检波後的音頻信号再混入調諧回路 ...

此电路图是超外差式,不会再用来復式

网友C:
使用来复式,省钱是次要因素(英特尔I7卖2K多也有人买哇,有人追求性能,不想省钱),关键是那时候人们还不懂电子负反馈,他们发现增益Ac=A/(1-Af),当Af-->1时,Ac-->∞,很容易获得高增益,正反馈很有用啊!!!

看反了....
那个时候大量使用的“再生式”就是正反馈,怎么会不知道呢?!
人嘛,总是有千方百计节省的,也有一掷千金挥霍的,商人们就要用不同商品满足不同人们的不同需求。

网友E:
那本大sh众多马甲,楼主是请你来秒杀那个(2M)电阻的,头别缩啊

@shalixi @king5555 @jz0095
嫌自己发帖太多,可网友问题更多,无奈@多人合并一贴集中叙述
本帖先后出现“AGC”、“来复”和“再生”,虽然它们都具有“返”馈情结,但不宜滥用“负反馈”。模电概念确实太多了,其中有相当多的概念是基于应用而产生的,并被严格限定而做了细节区分
一个成熟电路,某个似是而非的元件或部分电路的功能,在内行看来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而外行则可能只是罗列若干可能的并不确定原理功能,它们往往是不适用甚至是错误的
楼主希望大shi过来秒杀,而不是邀请老师来阐述。(本想@张老师给个再生来复式电路开开眼界的)我们注意到“老师”与“大shi”的区别,前者是网友尊称,而后者是自吹或捧抬的
正与前面网友所指,这是一款成型的2波段超外差无线电接收机(俗称*灯收音机)。只要依原理辨认电路,其外差结构特征很容易识别,哪怕闭上一只眼,也可了然如掌

网友E:
那时的来复与再生,唯一理由就是最高效率利用和发挥“昂贵的管子”功能,就是应省钱之运而产生
至于当时的“负反馈”概念的清晰度,不得而知

补个图

网友A:
  别用“请大师······”的字句发贴,回帖就是大shi。是不是应该顾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此电路图是超外差式,不会再用来復式

超外差式也有使用来复电路的,不但业余者使用,甚至有商品出售
还是老tyw发的这本书

网友E:
对33楼观点

网友I:
算是阻抗匹配?

这都哪儿跟哪儿,还能乱套些什么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算是阻抗匹配?

首帖电路以及后续各楼电路,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和“阻抗匹配”没关系。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分辨率有问题,怎么没有显示楼主那个电阻的另外接点。”

  翻一下老黄历,看看以前和现在的电路图,两线是否相交的不同画法。

网友J:
西门大哥的酷帖!支持!

错误的价值——若是没错,就没话多说啦^_^

网友E:
41楼图解并不够权威
各个时期作图规范都极力避免误读,实际作者正式操作也都非常注意
过去都是手工制作描绘,再经过同样落后的刻板印刷,即便正式出版物出现差错也在所难免
实践中我们都是结合原理去读图识图的,不那么机械死板,一半点儿小错小误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A:
楼主:我下载一个以前很有名的红灯收音机,你看看是不是与你电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六大師你一次叫喚三個人,是要干嘛,是要湊人數摸一圈,還是要請喝茶,如果是想找人鬥鬥嘴,請不要找我 ...

俺招你是看得起你,来去是你的自由
看你像个专注技术的人物,只是阅历浅看不准人儿,易受假大空蒙蔽,时不时提个醒儿
本主题图之误,并非楼主故意
引起激辩热论有何不可,一些错误观点得到老师指正有何不好,有图有文有热度加个酷有何不对,楼主亲自为主动发贴参入网友逐一加分你晓得吗?
不曾想你如此好斗,是因为观点遭否还是没给你加分?
心里不服内心不滿可成你的动力,期侍你也发个主题,到时帮你个人气,希望版主也好给你加个精
疯,是个人品行问题,该疯的终究会疯,只求他能好自为之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俺招你是看得起你,来去是你的自由
看你像个专注技术的人物,只是阅历浅看不准人儿,易受假大空蒙蔽,时 ...

呵呵...

看来L6树敌太多.

只能靠珊铁.

维持了.

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又会成为.

你们胡言乱语的.

论坛.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我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是因为有某位大师曾说过“……某年代没有AGC技术……”。“……没有反馈技术……”。所以那个电阻我就不认识了。
您是大师。说我阅历浅,我承认。但是坛子里,尤其在模拟板块,高手还是很多的。这也正是我等愿意来此发帖请教的原因。您说呢?

网友E:
继续加热裤铁
40楼搞了个红灯机原理图,俺又给它截了一半,标识了3个关注重点

绿色所圈,也出现制图失误了——K1-3触点②③不该连接
色所圈,证实:该机型原设计中波段变频级不加AGC
色所圈,有一问题提出:L1C1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继续加热裤铁
40楼搞了个红灯机原理图,俺又给它截了一半,标识了3个关注重点

贴个全的。

蓝色圈内,好像是短波没有自动增益控制。
绿色圈内,位置3是扩音,音频信号从电位器两端的插口输入,此时短波本机振荡工作与否关系不大。此处联接也可以。
红色圈内,可能是中频陷波器,抑制本机中频信号从天线发射出去。这个不敢肯定,存疑。

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有个中心抽头,接到了6P1阴极上(C点),这是什么目的?

网友E:
蓝色,是中波没有第一级AGC,中放AGC还是有滴
绿色,那是中波振荡,肯定是制图疏忽
红色,中频陷波应该对的,目的应该是防外来干扰

那个中点接法,应该是抑制交流声的

红色,前面结论有毛病

网友L:
赞同46楼!
中波接“中频陷波器”的目的是提高抗中频干扰能力。因为中波低端的频率比较接近中频。天线谐振回路对其的衰减有限,而中周对其毫无选择能力。
灯丝中间抽头接6P1的阴极是为了减少哼声(交流50Hz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蓝色,是中波没有第一级AGC,中放AGC还是有滴
绿色,那是中波振荡,肯定是制图疏忽
红色,中频陷波应该对的 ...

蓝色,波段开关位置1,本机振荡串联了电容C7,故知位置1是中波,由此位置2是短波。
整机全图波段开关都是在中波位置上。

网友D:
短波没有变频级AGC,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回头再跟大家一起分析: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蓝色,波段开关位置1,本机振荡串联了电容C7,故知位置1是中波,由此位置2是短波。
整机全图波段开关都是 ...

    还是maychang兄(本坛的"大师"似有贬意,避嫌称兄,对有学识者的尊称)知识全面,读图就知道电路的短波II没有AGC。其实电路下方已经注明,波段开关在中波。
  以前收音机都外接天线,虽然图例显示采用磁棒,但是也外接天线,所以有几个L用波段开关转换匹配。
  短波是天波传播,受电离层衰减,接收信号远远小于地波传播的中波,所以为了灵敏度而没有AGC,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都如此。我只是想讲出我的看法,没有其它意思,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L:
中波由于频率比较低,靠近中频频率,其天线谐振回路与振荡回路的频率覆盖系数相差比较大,所以振荡电路必须串联垫整电容C7来实现“三点统调”,否则失谐比较大,影响性能。
而短波的频率相对要高些,两个回路的频率覆盖系数比较接近。所以不必串联垫整电容进行“三点统调”,而用“两点统调”已能满足要求。

网友E:
坦诚言,该图与俺的知识印象纠结的很
按惯例总是“图示位置为中波段”,且该图已有此标识;然而另有一说,“短波信号很不稳定,更需要AGC来改善收听”
360可变+360垫整适用中波恰如其分;然而短波似更需求较小值的补偿电容

查该机短波段频率覆盖系数甚至大于中波(倒是不多见),那么“垫整和补偿”的纠结就有解了
再考虑“若视L1C1为中频陷波”,那么“图示中波”也就对了
“短波弱AGC”也只能接受captzs友的观点了

至于“磁性天线说”,俺持不同意见
1.图示符号乃“铁汰氧”磁芯可调高频变压器,磁性天线没有可调标识
2.打开机后板未见磁棒结构,有图为证

网友L:
是否需要“垫整电容”来“三点统调”主要取决于两个回路的覆盖系数的差是否大,而不是覆盖系数是否大。
“补偿电容”的两个作用:1、调整“覆盖系数”至合适值。2、补偿分布电容的差异(各台机器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坦诚言,该图与俺的知识印象纠结的很
按惯例总是“图示位置为中波段”,且该图已有此标识;然而另有一说, ...

    看完您的帖,我上网搜索,711序列有的没有磁棒,有的有磁棒,估计是不同批次。实物图就不贴,你上网也可看到。

网友L:
短波信号不稳定,有时会比较剧烈变化(变化的速率比较大),过度的AGC控制有时实际的效果会适得其反。

网友A:
楼上两位关于6P1问题的说法是对的。
旁热式阴极这样接,如果市电的交流干扰很小,可以不接,抽头接地。

网友E:
红灯,机如其名,正值60末,恰逢新老材料技术交替,磁棒结构或有或无,也是可以理解的
老王,你孙子都快娶媳妇了,还不赶快忘掉统调什么的3点两点啊

娃娃亲?

网友D:
兼回以上各位:
通常短波段信号变化剧烈(衰落),更需要AGC发挥作用,但从图中看该机短波段确实没有变频级AGC。所以Lgz兄所说该图可能有误,也有道理。qzlbwang兄所说短波段信号幅度变化快(变化速率大),也是实际情况,但往往是减小AGC时间常数。若要彻底解决,只能靠分集收信,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Lgz兄54楼图,使用的是铁氧体硬磁材料的扬声器,扬声器外部漏磁场很强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使用可旋转的磁棒天线,因磁棒在不同位置受扬声器磁场影响变化非常大。使用可旋转磁棒天线的,通常必须是内磁式扬声器(漏磁场很小)。
54楼照片中,可变电容旋转轴与扬声器纸盆振动方向垂直,是为了避免空气可变电容受扬声器声音影响。这是比较好的结构设计,但拉线传动稍复杂。

网友D:
该机正值新老材料技术交替之时,所以才有晶体二极管检波,但未用晶体二极管整流,那是因为当时的整流管耐压不够高。几年之后,虽是电子管收音机,也常使用晶体二极管整流了。为何不使用晶体三极管变频放大等等?因为那时三极管频率特性还不行,别说短波,中波都上不去。音频放大的话,功率也不行。

网友D:
这些东西,已经没有多大研究价值,多半只有思想方法的价值。
现在倒是有个矿石收音机网站,还有个广播爱好者网站,不过都是怀旧,或者是人云亦云,高手不多。

老英雄!人民感谢您!很多东西,为了不致失传,还是需要有人去研究和继承的。您说呢?

网友D:
“很多东西,为了不致失传,还是需要有人去研究和继承的”

我以为,“方法”或曰“思想”不能失传。
举个例子说明。
爱迪生取得白炽灯专利(其实英国的斯万在前一年已经取得和爱迪生一模一样的专利)之前五年,俄罗斯的罗德金已经制成白炽灯。罗德金的方法和爱迪生不同,他用碳条作为电热体。他的想法是:碳在高温下会氧化,我把导电的碳条做得粗一些,灯泡里面的氧和碳条发生反应,氧耗尽了,碳条还有,只是细了一些,仍然能够工作。
罗德金的想法是对的,而且他也做出来几十个灯泡,用于彼得堡街道照明。
但是罗德金没有考虑到玻璃和引入电流的导线之间的密封,所以灯热时一部分灯泡内的气体漏了出去,而灯冷下来时又有一部分外面的空气漏进了灯泡。这样一来,碳条每经过一次高低温度循环就氧化那么一点点,细那么一点点,他的白炽灯寿命不长,未能成功。
但是罗德金的想法留传了下来。后来的白炽灯,灯的玻璃芯柱上都有一点红色的东西(充气灯泡没有),那是红磷。抹一点红磷,目的是让红磷在高温下与灯泡中未抽净的那一点点空气中的氧反应,保护灯丝不会氧化。电子管中更有一片银白色的东西,那是钡、锶之类的金属,加热后蒸发到电子管外壳内壁上,专门用于吸气的。
罗德金的白炽灯没有成功,但他“把氧气耗尽”的方法或者叫思想,至今仍在使用。
无数前人留下的方法或曰思想,那是不能失传的。

原来是罗德金没有解决杜美丝的问题。

网友D:
54楼照片,五支电子管每支顶部都是“银光闪闪”,那就是吸气剂蒸发到玻璃壳内表面的结果。
如果管子漏气,这部分“银光闪闪”的玻璃就会变成白色,表明管子已经失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线圈(包括磁棒上的线圈)有偏磁,是电子管收音机(包括使用工频变压器的晶体管收音机)之大忌。
甚至用有剩 ...

磁棒有偏磁和中周剩磁的影响是不一样。磁棒有偏磁只是影响信号接收的强弱,中周偏磁影响选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磁棒有偏磁和中周剩磁的影响是不一样。磁棒有偏磁只是影响信号接收的强弱,中周偏磁影响选频。 ...

不是这个意思。
交流收音机不可避免地要有工频电源变压器,如Lgz在54楼所贴照片。而工频变压器不可避免地有漏磁,即变压器铁芯之外也有少量50Hz的磁场存在。
线圈,通常我们认为是个线性元件。50Hz的微弱交流磁场在中频变压器或者变频部分的线圈中不会感应出多大的50Hz交流电压,因为这些线圈匝数不多,电感量太小。
但磁芯有剩磁,情况就大不一样。因为线圈不再工作于磁化曲线的中点,而是偏向一侧。这样,线圈不再是个线性元件而成了具有非线性的元件。50Hz交流磁场作用于其上时,其中的高频信号或者中频信号会被50Hz所调幅,即幅度随50Hz磁场变化。经放大、检波后,扬声器中能够听到50Hz的交流声。这个交流声不是交流整流滤波不够好引起的,称为“调制交流声”。
铁氧体磁芯出现之前,这些高频中频线圈都是空心的,不存在这个问题。铁氧体磁芯如果没有剩磁,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铁氧体磁芯如果没有受工频磁场影响(例如用铁壳将工频变压器包起来以减少漏磁),也没有这个问题。收音机的高频中频部分不工作时(例如该机放唱片),也不会出现这种交流声。

网友M:
我好像还有几支,好像是几支三极管还是五极管,6p开头。

国产管6P开头的都是功率管。可能是五极管,也可能是束射四极管。

楼主:
回复楼上诸位老师和大师以及高手们:我发这个帖子的本意是为了驳斥某人关于“某年代没有AGC和反馈技术”之言论。一楼的图够年代了吧?至少也是70后吧?它是有AGC技术的!
下面请看另一张图:

这是南京方案的电子管收音机,这个图的诞生年代至少是1950年以前。它也是有AGC技术的!

此图整流管型号是苏联型号,美国同类型号是5X4。所以此图时间在1950年之后,但估计在1957年之前。
那个“某人”根本就不懂,只是嘴很硬而已。你再驳斥他也不会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