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p0口置一后,维持多久?

楼主(2014-06-22):
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呀,p0口置一后,维持多久?还有就是led灯点亮后,可以维持多久?

网友A:
不改变它,一直维持

网友B:
有上啦吗?

网友C:
不断电,一直有,别烧了就行。LED的寿命一般在1000H以上吧,不同厂家不一样,跟供电电流也有关系。

网友D:
单片机没复位的话就一直保持你最后操作的状态。
前提是你的程序里有死循环,不然程序跑完又复位了。
特别是按键控制那种。
会变成一闪一闪的,这样才会有楼主的问题。

另外有一个,51单片机复位就是高电平的,而且输出电流比较小,多数应用中是低电平LED亮的。

网友E:
程序不去改变端口状态,保持供电,永远亮下去,按现在LED和单片机的工艺,基本**到楼主退休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变它,一直维持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上啦吗?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不去改变端口状态,保持供电,永远亮下去,按现在LED和单片机的工艺,基本**到楼主退休都没问题。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没复位的话就一直保持你最后操作的状态。
前提是你的程序里有死循环,不然程序跑完又复位了。
特别是 ...

多谢
匿名
首先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要不然不能被置一的,因为P0口是OC(集电极开路,TTL)或OD(漏极开路,COMS)输出, 只要被置一,没有去改变它就会一直是高电平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改变它,一直维持

2楼正解!:victory:

网友G:
楼主为啥要问这个问题

网友H:
楼主要明白,P0口对应的状态是由PO的的寄存器决定的,寄存器属于内存,设置好LED后,只要不改变其状态,不断电,不复位,LED不坏,那没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