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的晶振电容,用22pf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6-22):
stm8s105,晶振的那两个振荡电容,原来是用20pf的,但是目前没有库存了,22pf的库存还有很多,我想用22pf的,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一般都会推荐一个典型值,这个值只是他的典型电路的推荐佳值,这个值和电路设计的阻/容抗值都有关系的,一定的范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的 没啥问题

网友C:
一般没问题;
不知道你的电容啥材质,最好是NPO的;
另外看下你现在的晶振厂家资料,一本有推荐值的;

网友D:
可以,这点误差在容许的范围内,手册上应该会有取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