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可编程的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4-06-22):
这个虽说是简单的编程应用的,但是也向数字化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的,在这里介绍给大家了啊,,技术的进步是很迅速的啊

楼主:
Diodes公司 (Diodes Incorporated) 为低压高密度电源系统推出脉冲宽度调制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AP3440。新器件的可编程开关频率为200kHz到2MHz,有效缩减外部电感器和电容器的尺寸,以及简化电源设计。
这款降压转换器利用定时电阻来设定工作频率,而且可轻易与施加于相同电阻输入引脚的外部系统时钟同步。AP3440的宽广电源电压范围为2.95V到5.5V,非常适合3.3V及5V总线系统。

楼主:
新转换器采用了热强化的V-QFN3030-16封装,并集成了一对超低导通电阻的功率NMOS管,即使驱动4A负载时,效率也能够高达94%。AP3440可确保卓越的线性及负载调整率,由内部的电流模式控制来提供快速的瞬态响应和逐周期电流限制。

这款降压转换器的保护功能包括过流和过压保护、热关断,以及可编程欠压闭锁功能。欠压闭锁电压的阈值设定为2.6V,但是利用引脚上的电阻分压器网络进行阈值设定,便能轻易增加定值。

楼主:
为了尽量减少冲击电流,以及支持电源启动排序,AP3440还集成了通过外部电容器进行设定的软启动功能。新器件包含开漏极电源良好输出信号,使输出处于额定电压的93%与107%之间,并且有助于进一步缩减电路占位面积。
其转换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值得期待

网友A:
可编程的DC-DC电源芯片,看来时很新鲜的,,电源的控制也数字化的

网友B:
可编程的DCDC电源芯片的,看来对电源可以独立控制的了啊,这样针对MCU的控制方式就多元化的了。

网友C(2015-06-25):
现在一般单片机上LDO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