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代码大了单片机无**常工作

楼主(2014-06-22):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没法回答,这可能跟代码本身、编译器选项之类的都有关系。建议仔细研究一下代码,这才是问题根源。
可以写一个空转的接近128k的代码,试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什么编译器?

网友C:
多检查程序,芯片是不用怀疑的

网友D:
将CODE 表格放到低地址的64K范围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