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大神while(!(RCC->CR>>17))详细解释

楼主(2014-06-22):
while(!(RCC->CR>>17))与while(!(RCC->CR>>17)&0x01)的区别,!的优先级高于&,!是对第17位取反还是整个数值,能用数字说明一下RCC->CR是怎么右移的,右移后17位变成第0位了么

楼主:
这么多大神,来个解惑的啊,while(!(RCC->CR>>17)),右移17,第31位前面不全补0么,取反之后,那么while不应该一直是while(1)么

网友A:
while(!(RCC->CR>>17)) 这是个C基础问题.
(RCC->CR>>17) 的判断真值是非零, 相对于判断 ((RCC->CR>>17) !=0)
取非后, (!(RCC->CR>>17))  相对于 ((RCC->CR>>17)==0)

网友B:
应该是一个不好的写法。

网友C:
!(RCC->CR>>17 表示的是逻辑非,它只有 1 或0 两种值, 再与 0x01 按位与,其实期决定作用的都是前者,后者和没加一样。!(RCC->CR>>17,表示判断  23-17位,是不是都是零,若都是零则则进入循环,之所以右移,是为了剔除后17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