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供电中的tps6103x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目前,我有一个3.3V系统,已经有的电路是 dc-dc电源芯片tps61032(5V输出)->LMS1117-3.3 ->3.3V系统;
但是我看有同系列的tps61031是3.3V输出,从减少能耗及延长电池供电时间方面考虑,因为毕竟还有1.7V的压降留在LDO上,因此想直接给3.3V系统供电,不知道行不行啊?我主要担心纹波问题,影响系统稳定性,但是我查了datasheet上好像没找到?lms1117-3.3上有Ripple Rejection一项,可达60-70dB。

在tps6103X中找到相关的只有上图了,可以算出Ripple Rejection=20*lg(0.5v/10mv)=33.9dB,好像不是很大哦。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61031
输出 加LC 滤波控制纹波

楼主:

我查了下6103x的开关频率约600kHz,其他的参数就基本上没看到了,所用的电路为

据版主所述,需加一个LC滤波器,但是参数如何确定?我手头上的一些资料上显示,一般接在稳压器后面的LC电路,L=10uH,C=10uF,不知在此处是否妥当,经过计算这种LC参数对应的截止频率为31kHz。一般开关频率越低,所需的电容和电感量就越大,对吗?

网友B:
LC滤波器的频率,可以选择开关频率的20分之1到10分1;

楼主:
另外,我看tps61032有feature中有
1、96% Efficient Synchronous Boost Converter With 1000-mA Output Current From 1.8-VLow input
2、Input Voltage Range: 1.8-V to 5.5-V
3、 Battery Comparator,
是不是低于1.8V,就不工作了,相当于保护电池,以免过放?
DESCRIPTION中有写“The converter can be disabled to minimize battery drain. During shutdown, the load is complete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battery.”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