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X232的两路发送通道不对称?

楼主(2014-06-22):
想用MAX232的升压作用做一个超生发生电路,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MAX232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而实际上呢,对1011脚输入方波,如下图所示:
但是对应的147脚应该输出一致的波形,但是实际不是这样的;实际如下图所示:

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两路出来的不一样呢?

应该查找max232的问题所在,还是什么原理被我给忽略了呢?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一路设成交流一路设成直流了。
两个表笔换过来试试,要不同一表笔单独测来试试。

网友A:
如果芯片和示波器都正常,示波器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浅绿色的输出是正确的,232电平是正、负电压表达的,楼主把MAX232的输出与负载完全断开再测一下呢?

网友C:
232是反逻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232是反逻辑吧

查了一下,真是这样,LZ现象是正常的。

EIA-RS-232C 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
  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网友D:
波形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一路设成交流一路设成直流了。
两个表笔换过来试试,要不同一表笔单独测来试试。 ...

我试了贴片的MAX232和直插的,每次都是11-14那一路输出波形正确,但是10-7那一路波形不是232电平格式。示波器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形是对的;

绿色是对的,紫色是不对的,单片机为0的时候,输出反逻辑应该有电压,紫色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浅绿色的输出是正确的,232电平是正、负电压表达的,楼主把MAX232的输出与负载完全断开再测一下呢? ...

谢谢回复,绿色是正确的,紫色波形是有问题的。现在就是没有负载,输出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是反逻辑吧

嗯,反逻辑!: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真是这样,LZ现象是正常的。

EIA-RS-232C 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

现象不正常的,绿色是正常的,紫色不正常的。

网友C:
奇怪了。要看现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绿色是正确的,紫色波形是有问题的。现在就是没有负载,输出悬空。 ...

把输入信号停住,让输入停在高电平状态,看输出电平是否正确,然后再把输入接到GND,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一路设成交流一路设成直流了。
两个表笔换过来试试,要不同一表笔单独测来试试。 ...

的确如你所说,哪位同事动过了示波器,变为交流了,没注意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的确如你所说,哪位同事动过了示波器,变为交流了,没注意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如你所说,哪位同事动过了示波器,变为交流了,没注意显示。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感觉就是示波器设置问题。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对换表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