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晶振不起振原因及讨论

楼主(2014-06-22):
晶振起振不稳定,或是时振时不振等关于晶振的起振问题,你还有疑惑吗?下面松季电子重点介绍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哪些?

  一、线路板走线错误;

  二、机器质量有问题;

  三、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四、线路板受潮,导致阻抗失衡而不能起振;

  五、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六、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七、外围电路其它参数的影响。

楼主:
这里只是做一下基本的总结概括的,,具体的就看开发设计调试的时候的应用了

网友A:
解决方案,建议按如下方法逐个排除故障:

(1)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2)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3)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因为你不会只试了一二个晶振。

(4)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5)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呢!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mcu/questions/2014-02-17/205521.html

楼上的分享的很全面的:handshake

网友A:
晶振是否正常的检测方法:

用示波器接晶振的任一引脚,示波器的接地引脚接线路板上的地,如果晶振正常则会显示正弦波(单片机内部将其变为方波),正弦波的频率与晶振的标注的频率相差不大。

基本的检测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