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CC_CR值的奇怪的变化

楼主:
在用keil mdk 模拟仿真STM32F103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仿真时钟配制时,RCC_CR的值不按逻辑走,见下图:

断点1:

断点2:

从断点1到断点2的值 的变化结果,应该是0x00010083,为什么是0x00030083??????

实在没想明白,还请各位指点下!

附件是仿真文件!

楼主(2014-06-23):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BIT16是HSEON,BIT17是HSERDY。
你置位了HSEON,然后晶振起振了,HSERDY变成了1

网友A:
如果是0x00010083,那就是还没有起振。如果一直这样,你就要换晶振了,如果换晶振还不行,恐怕还要换MCU,如果还不行,可能要换板子。。。。。。。

楼主:
已经搞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