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整流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输入 24V 50HZ交流电  输出24V直流电5A电流。我想知道经过整流桥之后要用多大的电容才能在最大电流下波形还是平稳的!

网友A:
多大电容也不行。
只能平稳到你所要求的限度之内。例如5%,或者1%,或者0.1%,……

网友B:
对,得有个相对的标准才行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中 波纹是无法完全滤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中 波纹是无法完全滤除的?

无论电流大小,“完全”就是不可能的。

楼主:
我刚才试验的时候就是电流越大,波形就越大.我不知道这正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验的时候就是电流越大,波形就越大.我不知道这正不正常

正常。

网友C:
以前差不多的电流 我并了2个3300uf 波形可以接受

网友D:
童老师的模电书上有详细计算

网友E:
我记得粗略计算是1a 1000uf
往上递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