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034芯片,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4-06-22):
(无正文)

网友A:
NCP1034是同步整流Buck控制器,高端和低端驱动信号反相,高端信号的占空比不能太大的。并且,在datasheet的第5页上已经注明了该芯片的最大占空比为80%。
软启动为4脚(SS),拉成低电平(低于0.3V)则关断输出,高电平则恢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