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补偿的作用是什么?菜鸟求教!

楼主(2014-06-22):
看数据手册一大堆公式, 其实我只想知道网络补偿能给电路带来的影响

网友A:
那你看书都看什么啊

我想在介绍哪些公式之前  都有对补偿网络的描述吧,不可能一上来就公式啊

楼主:
没看书,看那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我不知道补偿网络干什么用 ,我的电源占空比一到80%芯片就关掉 ,我在想是不是补偿的问题,一个一个问题排除掉.我想先实际后理论再实际,补偿网络是在书很后面的,直接看肯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