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个运放问题

楼主(2014-06-22):
在运放正反向输入脚之间加一个电阻有什么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电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电路的吧。

就是普通电压放大电路

网友B:
莫非是差分输入????电阻是差模电阻????

楼主:
就是类似于这种,R2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C:
按照运放块"虚地",原分析错,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信号保持一个输入信号幅度1/11的偏压。

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电路的吧。

已贴图

网友C:
单从帖出的图,无法知道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从帖出的图,无法知道何用。

就是电压放大电路里面用的

没有前后电路,又没有输入输出信号,无法判断用途,你可以根据具体电路分析,为何有将信号抬升。

网友D:
难道是消除运放的失调电压?

网友E:
衰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衰减信号

用软件模拟了,这个和放大倍数没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软件模拟了,这个和放大倍数没关系

这个和放大倍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放大倍数有关系

但模拟的时候确实没有幅度变化

网友G:
减法电路 你把正反向的电阻 当做是正向由输入电压和地的并联 也就是加法 然后和反向求差  所以是个减法电路 他给画一起了

网友G:
如果把这个运放改成差分运放  那就是匹配电阻了   主要是匹配输入源的内阻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