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C语言问题,关于用.和用->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struct _GPIO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
struct struct struct struct _GPIO GPIOA;
GPIOA->CRL和GPIOA.CRL有什么区别请问。
如果没有,哪请问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有区别

网友A:
“.”结构运算符,
“->”即结构指针运算符。

网友A:
例如:
struct book {
    char title[MAXTITL];
    char author[AXAUTL];
    float value;
} library;
若想访问结构体的成员,则可以使用“.”结构运算符,
  1. library.value = 9;

网友A:
  1.      struct book *it;
  2.      it = &library;
  1. it->value = 9;

网友B(2015-06-24):
在结构体的引用上,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