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P89V51RB2实现停车场剩余车位计数器的设计

楼主(2014-06-22):
怎样把这个电路图用P89V51RB2连接起来 真心不会啊 请各位赐教 两张图是和一起来的 一次性截不完整就分两次了

网友A:
楼主这两张图跟题目是驴头不对马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两张图跟题目是驴头不对马嘴啊。

额。。。上面那张应该在下面的 是实现检测汽车进出和没车位时的警报 下面一张是实现计数和显示的

网友A:
停车场剩余车位系统应该包括车位上的传感器(红外、超生或者地感)、无线或有线传输系统,中央处理器,显示系统组成,楼主这两张图是哪跟哪啊?就是最笨的,统计驶入驶出车辆个数来数数的,也得包括传感器、处理器和显示系统。楼主第一张图是两个555,第二张图貌似是一堆数码管和译码显示电路,这哪跟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