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零基础学单片机——单片机篇【I/O端口篇】

楼主(2014-06-22):
实验一
效果:

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5OTAxMDc2.html

实验二
效果:

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5OTAxMTU2.html

实验三
效果:

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5OTAxMzMy.html

源码工程文件下载:
实验一:

实验二:

实验三:

仿真一:

仿真二:

仿真三:

教程PDF格式下载:

1.  实验简介
本节课主要学习如何通过单片机的I/O口控制LED灯,学会延时函数的使用。实验一是控制LED灯的闪烁,实验二是实现LED灯的流水效果,实验三是实现LED灯的花样格式。学以致用,举一反三,根据前面三个实验来完成一个交通灯程序,就表示已掌握单片机I/O口的控制。
2.  基础知识
发光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可以把电能转换成光能,通常简称为LED。
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也是单向导通的,给它加上正向电压,它就会发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亮度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一般情况下LED的工作电流在10mA左右,若电流过大时会损坏LED,因此使用时必须串联限流电阻以控制通过管子的电流。限流电阻计算公式是:
R=(E-UF)/IF
E为电源电压,UF为LED的正向压降,IF为LED的一般工作电流。普通发光二极管正向饱和压降为1.4~2.1V,正向工作电流为5~20mA。
原理图如图3-1所示:

图3-1
根据公式计算R=(E-UF)/IF,UF取值范围是1.4~2.1V,IF取值范围是5-20mA,R的取值范围是:145欧姆~720欧姆,本原理图中取值为200欧姆
         SN74HC573是高性能硅门 CMOS 器件,跟 LS/AL573 的管脚一样。器件的输入是和标准 CMOS 输出兼容的;加上拉电阻,他们能和 LS/ALSTTL 输出兼容。
当锁存使能端为高时,这些器件的锁存对于数据是透明的(也就是说输出同
步)。当锁存使能变低时,符合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数据会被锁存。
    SN74HC573的真值表如图3-2所示:

图3-2
3.  实验环境3.1    软件环境
Keil4编译软件、STC下载软件、Protues仿真软件
3.2    硬件环境
志慧单片机开发板、5V电源适配器、串口线
4.  实验一(闪烁灯)
单片机最小系统图如图3-3所示:

图3-3
LED是通过P1口来控制的。如果想实现LED的闪烁,就需要P1口一会输出高电平,一会输出低电平。中间延时采用延时函数来实现。根据SN74HC573真值表知,LE为高电平时,输出状态与输入状态保持一致,因此需要把LE位设置为高电平,单片机管脚默认为高,也可以不设置。
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子函数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main (void)
{
   while (1)       //主循环
   {
      P1 = 0xFF;      //P1口全部为高电平,对应的LED灯全灭掉
         DelayMS(150);   //延时
      P1 = 0x00;      //P1口全部为低电平,对应的LED灯全亮
         DelayMS(150);   //延时
   }
}
建立工程文件,把源程序添加进去,编译生成.HEX文件,工程文件见上传文件。通过STC下载软件下载到单片机中,效果就是8个LED小灯一直闪烁。往单片机下载步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打开STC下载软件,如图3-4所示:

图3-4
    先执行第一步,点击黑色三角箭头,找到开发板上对应的单片机型号,目前使用的型号是STC89C52。
    第二步打开程序文件,点击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找到源程序目录,里面会有一个“闪烁灯.HEX”文件,双击或单击后,点确认按钮。
    第三步选择COM口,根据电脑上安装的驱动,选择正确后,右边有个绿色的指示灯会亮。
    第四步点击Download/下载,程序开始下载,下载成功后,在最下边的对话框中会提示程序下载成功。
    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现象如图3-5、图3-6所示:

图3-5

图3-6

楼主:
5.  实验二(流水灯)
原理图与实验一样,实现的效果是流水,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主函数
------------------------------------------------*/
main()
{
         P1=0xFE;                                                 //给初始化值 换算成二进制是1111 1110
         while(1)
         {
                   delay(30000);                               //延时程序
                   P1<<=1;                                      //左移一位 该语句等效于 P1=P1<<1
                   P1|=0x01;                                   //最后一位补1,该语句等效于P1=P1|0x01 符号"|"表示""
                   if(P1==0x7f)                               //检测是否移到最左端?"=="表示检测符号2端的值是否相等
                   {
                            delay(30000);
                            P1=0xFE;                            //重新赋值
                   }
         }
}
6.  实验三(花样灯)
花样灯一般有两种方法实现:
1、程序循环执行。
2、查表法。这里我们两种都使用一下。

程序源码如下所示: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reg52.h>
/******************************************************************/
/*                   花样表格                                                */
/******************************************************************/
unsignedchar codeseg[]={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0xff,0x00,0x00,0x55,0x55,0xaa,0xaa};//rom允许情况可以无限添加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简易延时
{
         while(--cnt);
}
/******************************************************************/
/*                    主函数                                                 */
/******************************************************************/
main()
{
         unsignedchar i;
         while(1)
         {
                   P1=0xFE;                   //第一个LED亮,然后右移
                   for(i=0;i<8;i++)
                   {
                            delay(10000);
                            P1<<=1;
                   }
                  P1=0x7F;                   //第七个LED亮,然后左移
                  for(i=0;i<8;i++)
                  {
                            delay(10000);
                            P1>>=1;
                  }
                  P1=0xFE;                  //第一个LED亮,右移,移过之后小灯灭
                  for(i=0;i<8;i++)
                  {
                           delay(10000);
                           P1<<=1;
                           P1|=0x01;
                 }
                 P1=0x7F;                  //第七个LED亮,左移,移过之后小灯灭
                 for(i=0;i<8;i++)
                 {
                           delay(10000);
                           P1>>=1;
                           P1|=0x80;
                 }
                 /*下面通过查表方法获得花样参数*/
                 for(i=0;i<16;i++)//查表可以简单的显示各种花样实用性更强
                 {
                          delay(20000);
                          P1=seg;
                 }
        }
}
7.  课后作业
       根据前面三个实验,利用两个红灯,两个黄灯,两个绿灯,实现十字路**通灯的切换过程与显示效果。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

网友A:
有比較複雜的項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点赞!辛苦楼主

谢谢支持!大家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比較複雜的項目嗎

教程的初衷是帮助初学者一步步深入,从简单到复杂,从浅入深,如果你有其他项目,欢迎探讨!交流QQ:2659533057

楼主:
上传了仿真,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的初衷是帮助初学者一步步深入,从简单到复杂,从浅入深,如果你有其他项目,欢迎探讨!交流QQ:2659 ...

想看看真正的項目到底是怎麼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真正的項目到底是怎麼做的

真正的项目就是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功能,做到稳定,稳定是关键。

网友C:
楼主,我连顶你32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连顶你32下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D:
越基础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基础越好

一步步深入,从最简单开始。

网友E:
谢谢啊  有用的对我们  谢谢啊

网友F:
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G:
顶,适合51初学者!大师也是从点亮LED开始的~~~呵呵~~~~

(791)

网友H:
楼主、你的开发板给个链接、我也想买一个 qq 928304833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开发板给个链接、我也想买一个 qq 928304833

连接:http://shop111345649.taobao.com/
基本上都是零利润,还没考虑时间和精力,主要是希望能为初学者带来帮助,贡献自己所会的一点知识。

网友I:
楼主是为小店拉生意的

网友J(2014-07-29):
辛苦了,代表大家向你致敬

网友K:
唉。这么辛苦,赞一个吧!

网友L:
以后常来和高手学习

网友M(2014-10-16):
**就是胜利

网友N:
感觉楼主程序有些复杂了。。。(个人见解)

网友O(2014-12-21):
呵呵,回过头来看看,未来的大师最开始是怎么搞的。我哪会没点过灯。 都是项目直接逼的。

网友P: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网友Q(2017-01-17):
楼主是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R:
先赞一个再说

网友S(2017-02-23):
必须先赞一下!

网友T(2017-04-12):
thank 4 ! thank 4 ! thank 4 ! thank 4 !

网友U:
新人来学习下

网友V(2017-08-20):
都从点亮一个灯开始。

网友W:
不错不错,这样详细的教程,很容易入门,

网友X(2017-11-10):
请问楼主,一个开关控制流水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