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4键盘的扫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22):
不好意思又来麻烦大家了,今天在用c语言写4*4键盘扫描的程序。原理图是只用p0口进行扫描的,我想各位大虾都应该知道原理和原理图的样子的了。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当p0在输出扫面信号后,又作为输入扫描了键盘。我想知道在作为输入时,p0口还输出信号吗?输出信号后,然后接着输入信号,中间这个时序是什么呢?我觉得作为输入时应该是不在输出信号了,那信号都没了,怎么又输入呢?
我也看了一些帖子,说p0口作为输入时,必须首先置一,有哪位大侠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A:
“输入之前必须先写1”是由51的“开漏输出”结构决定的,这个写1不是输出信号,而是释放端口,详见51端口的内部电路示意图,就明白了。

楼主说的这种键盘扫描跟教科书上典型的行(或者列)输出,列(或者行)输入的方式不一样,是两边一起扫,可以更快找到按下的键,还可以做组合键之类的功能。

网友B:
对着端口的电路图看看其工作原理  如果看不懂的话就得把电路知识补习一下

网友C:
部分输出,部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输出,部分输入

可以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