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CC2500收发问题

楼主(2014-06-22):
关于STM32+CC2500收发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是查询发送,中断接收,但是每次收发一段时间后,就不会再进行下去了,。程序没死,我 发现,是状态切换中,有个状态没有切换过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案,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还有关于无线收发的重发机制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什么叫查询发送?你可能是主从机的配合不太好,AB之间收发加点延时,类似这样
A
cc1101_recv(50);
delay(10);
cc1101_send((uint8_t *)buf,10);
B
cc1101_send((uint8_t *)buf,10);
cc1101_recv(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查询发送?你可能是主从机的配合不太好,AB之间收发加点延时,类似这样
A
cc1101_recv(50);

就是我发送的时候,在while(1)里面发送的。接收是在中断里面接收。。我试过,但是在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现问题。是不是状态转化的时候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查询发送?你可能是主从机的配合不太好,AB之间收发加点延时,类似这样
A
cc1101_recv(50);

我的实现 机制是这样子的,初始状态是 A 发送,B 接收  A发给B后,B状态变成发送,A为接收,B给A发送数据,然后再周而复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