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手电方案

楼主(2014-06-22):
有搞手电方案的吗?longjun2008.hi@163.com

网友A:
啥玩意?啥参数?具体说!

楼主:
两节18650电池串连,驱动一颗CREE T6的灯珠,输出电流2.5-3A左右

网友B:
两个串联,2.5-3A,功率是20W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串联,2.5-3A,功率是20W么?

T6是10W灯珠。

网友D:
我们有专门的手电方案IC,不过都是小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6是10W灯珠。

但是他说两个锂电池串联,标称电压应该是7.4V,电流2.5-3A,功率应该是20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他说两个锂电池串联,标称电压应该是7.4V,电流2.5-3A,功率应该是20W。。。。。。。 ...

T6的灯珠是额定10W的,你可以查看规格书。人家是2节18650锂电没错,电流2.5-3A是指灯珠的电流,不是指电池的电流。从灯珠的VA特性曲线可以看出灯珠电流在3A时灯的电压是3.3V.两节电池额定是7.4V没错所以不能直接使用,要加DCDC转换器,把电压降到3V左右,这样电池输入的电流也小了。

网友E:
用升压的LED恒流芯片;
刚刚一个手电筒送人了(买不到的),用的也是18650电池,还有充电器,野外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升压的LED恒流芯片;
刚刚一个手电筒送人了(买不到的),用的也是18650电池,还有充电器,野外 ...

不光是升压的,目前手电恒流LED驱动方案主要有:
1.2节18650/28650驱动3颗串联LED:采用升压方案。
2.1-2节18650/28650驱动1颗串联LED:采用降压方案。
3.1节5号/7号碱性/镍氢/镍铬电池驱动1颗串联LED:采用升压方案。
4.3节5号/7号碱性/镍氢/镍铬电池驱动1颗串联LED:采用串电阻限流方案。

楼主:
不好意思,才回复,公司忙,目前我有这个新客户,要两节18650电池串联,驱动一颗T6 CREE灯珠,谁有这方面的LED驱动IC,发电邮我longjun2008.hi@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是升压的,目前手电恒流LED驱动方案主要有:
1.2节18650/28650驱动3颗串联LED:采用升压方案。
2.1-2 ...

你有手电恒流LED驱动方案吗?你QQ多少?或发电邮我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