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28035在CCS5.2下的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14-06-22):
各位:
本人最近新学28035,在烧写FLASH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时之间无法找到答案,请各位帮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具体如下:
仿真器XDS100V1,开发环境CCS5.2,程序现象就是几个灯在闪
1、将程序烧写后,在仿真窗口,可以正常运行;
2、将CCS5.2退出仿真,开发板断电,拔掉仿真器,开发板重新上电,程序没有正常运行;
3、在第二步没有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把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上,程序又正常运行;(此处是否可推断程序已经烧到Flash里面了?)
4、在正常运行过程中,拔掉仿真器,程序又没有正常运行了,按复位键也没有用,接上仿真器,又正常运行了。
5、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开发板断电,但是不拔掉仿真器,开发板重新上电,程序没有正常运行。
6、在上述过程中,仿真器一直和电脑连接,没有断电。
7、具体工程代码如附件!

网友A:
只要不断电  代码就在RAM中跑
虽然烧写了  但是再次全速运行还是在RAM中   除非断电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cmd是不是flash的
烧写的时候是否提示烧写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断电  代码就在RAM中跑
虽然烧写了  但是再次全速运行还是在RAM中   除非断电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c ...

中间我断电了,重新上电,开发板没有正常运行,但是接上仿真器(和电脑连接着),开发板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C:
怀疑是电源问题。JTAG仿真器的Pin20是电源,估计与它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间我断电了,重新上电,开发板没有正常运行,但是接上仿真器(和电脑连接着),开发板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

看来是代码固化到flash里面了。就是上电引导存在问题
你看看外部有没有引导代码加载的相关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电源问题。JTAG仿真器的Pin20是电源,估计与它有关。

我的开发板供电电源是用USB_miniB从电脑USB取电的,仿真器的电源应该没有和开发板的电源连接在一起,我晚上回去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代码固化到flash里面了。就是上电引导存在问题
你看看外部有没有引导代码加载的相关引脚 ...

外面有三个引脚决定引导方式,分别是GPIO34 = 1,TDO = 1,\TRST = 0,可以确认是从flash启动

TDO是开发板输出,正常一般是高阻态,接了仿真器后,Pin20会给仿真器内部的245芯片供电,导致TDO可能被拉高;/TRST是仿真器送到开发板,低电平不奇怪
开发板的BOOT怎么会与TDO和/TRST有关?那就不用猜了,肯定是与这两个脚有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供电电源是用USB_miniB从电脑USB取电的,仿真器的电源应该没有和开发板的电源连接在一起,我晚 ...

仿真器的信号比较简单,TDO等信号应该是直接对接的,所以仿真器能够影响开发板的重点怀疑是电源和地管脚了。有人用地管脚来做控制,比如控制MOS管作为电源启动的开关(这一点也可以留意一下)。至于电源,一般来说仿真器的电源与开发板并无关系,而且Pin20的电源也是开发板提供的,但不排除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因为你这个现象本身就比较奇怪,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面有三个引脚决定引导方式,分别是GPIO34 = 1,TDO = 1,\TRST = 0,可以确认是从flash启动 ...

你们开发板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如果软件可以配置这两个脚的默认状态为TDO上拉,/TRST下拉的话也可以解决,否则只能修改硬件(飞线也可以凑合一下,有改版机会再改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们开发板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如果软件可以配置这两个脚的默认状态为TDO上拉,/TRST下拉的话也可以解 ...

我的硬件是TDO上拉,/TRST下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硬件是TDO上拉,/TRST下拉啊

那就:
1.软件检查一下默认值。
2.实测一下这两个脚的电平值,适当减小上下拉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
1.软件检查一下默认值。
2.实测一下这两个脚的电平值,适当减小上下拉电阻值;

/TRST引脚不是系统复位引脚,28035还有个单独的复位引脚。
/TRST引脚是JTAG测试复位引脚,当被驱动为高电平的时候,扫描系统获得器件运行的控制权。当被驱动为低电平或者没有连接的时候,器件在功能模式下运转,并且测试复位信号被忽略。

楼主:
引用 楼主:
/TRST引脚不是系统复位引脚,28035还有个单独的复位引脚。
/TRST引脚是JTAG测试复位引脚,当被驱动为高电 ...

想请教个很低级的问题,是不是DEBUG模式下编译的.out文件只能用于仿真,如果要下载到FLASH里面去,只能用releas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
1.软件检查一下默认值。
2.实测一下这两个脚的电平值,适当减小上下拉电阻值;

想请教个很低级的问题,是不是DEBUG模式下编译的.out文件只能用于仿真,如果要下载到FLASH里面去,只能用releas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代码固化到flash里面了。就是上电引导存在问题
你看看外部有没有引导代码加载的相关引脚 ...

想请教个很低级的问题,是不是DEBUG模式下编译的.out文件只能用于仿真,如果要下载到FLASH里面去,只能用release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个很低级的问题,是不是DEBUG模式下编译的.out文件只能用于仿真,如果要下载到FLASH里面去,只能用 ...

没这种说法   这两种的区别就是优化级别的问题和优化深度的问题
你找找我有分享debug和release的区别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种说法   这两种的区别就是优化级别的问题和优化深度的问题
你找找我有分享debug和release的区别的 ...

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有说是的,有说不是的,但是现在找不到原因,就开始怀疑各种问题了

楼主:
谢谢  zhangmangui 和  djxf  两位好心人的帮助,在你们的支持下,终于找到了问题,确实是电源的问题,我虽然用的是USB供电,但是是通过了一个USB的一对多的转接口出来的,碰巧的是,我还带了个风扇,结果电压就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上述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zhangmangui 和  djxf  两位好心人的帮助,在你们的支持下,终于找到了问题,确实是电源的问题,我虽 ...

呵呵  这种问题不好找
最好别用USB接口供电   最大最大500mA

网友D(2015-07-10):
你好,你的XDS100V1 的驱动怎么解决的?我看网上说CCS6.1.0里面有驱动,怎么设置?

网友E(2017-09-12):
楼主们好:
               我在进行仿真器调试c6748一切都正常。但在通过仿真器+NOR Flash 方式,将仿真好的.out文件通过TI的“aisgen d800k008”转换为ais或.bin镜像文件,通过仿真器将该.bin或.ais文件load-->c6748时,出现报错"C674X_0:GEL: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c6748.bin Could not determine target type of file".
我是严格按照仿真用的gel文件进行配置的ais镜像。但总是出现上述的报错信息。还请楼主们指出。谢谢。

网友F(2017-12-19):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电源问题。JTAG仿真器的Pin20是电源,估计与它有关。

大拿,你好!请问有没有过查找DSP程序死机的具体位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