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TMS320F2808,SCI接口是哪2serial?

楼主:
数据手册写TMS320F2808有2serial SCI, 手册表格引脚介绍则不止两处标识SCIT和SCIR, 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释呢??怎么确定哪两通道是SCI?? 实在没搞懂,求教,感谢。

楼主(2014-06-22):
我把5对记下来比较了一下,其中有两对在引脚解释的transmit 和receive后面加有data,其他的三对则没有,别的我就无从理解了,求教!

网友A:
没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啊

数据手册写TMS320F2808有2通道SCI, 但器件引脚标注总计有5通道SCI, (上图),想问怎么知道哪是其中的2SCI通道, 为什么又要有另外的标注呢??数据手册实在没看出来:(
Two external pins:
– SCITXD: SCI transmit-output pin
– SCIRXD: SCI receive-input p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写TMS320F2808有2通道SCI, 但器件引脚标注总计有5通道SCI, (上图),想问怎么知道哪是其中的2SCI ...

手册上说的是有两组SPI接口
只是提供了5个引脚是吧
下来看看两组和5引脚的关系

楼主:
是有两组SIC,SCI-A和SCI-B, 但是实在搞不懂他们和四组标有SCITXDB & SCIRXDB, 一组标有SCIRXDA & SCIRXDB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