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16位序列发生电路的设计,要求编码值可以认为设定,求支招

楼主(2014-06-22):
16位序列发生电路:

点动启动按钮(自复位按钮)后,电路发出10110011,10100001编码;

编码值可以人为设定

这个编码值可以认为设定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U?

用数字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数字电路。

手动设定?

楼主:
编码值可以人为设定

是这个意思吧,  这可以实现么?

网友C:
E0~E15分别用编码开关不就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码值可以人为设定

是这个意思吧,  这可以实现么?

可以实现。
两片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如74HC165,拨码开关设定16位编码值。另用一个16个脉冲发生器,按下后发出16个时钟脉冲,在16个时钟脉冲作用下并入的设定值即从输出端顺序输出。
·6位脉冲发生器可以用一个二进制计数器,计数到16即关掉(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0~E15分别用编码开关不就结了!

16只开关哦  , 再说了这个图现在也没有这么多脚啊
  编码开关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
两片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如74HC165,拨码开关设定16位编码值。另用一个16个脉冲发生器,按下 ...

没弄出来  ,主要是没有用过拨码开关,不晓得杂用,求版主示下啊: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弄出来  ,主要是没有用过拨码开关,不晓得杂用,求版主示下啊

拨码开关就是小型的手动开关,引脚间距和双列直插芯片相同。

楼主:
拨码开关最多只能表示0——9, 16位编码咋设定?我不懂这,如果用两只我不知道咋连啊 ,请老师在mulitsim中给我做个例子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拨码开关最多只能表示0——9, 16位编码咋设定?我不懂这,如果用两只我不知道咋连啊 ,请老师在mulitsim中 ...

12楼图,红色的从左到右分别是2位、4位、6位和8位开关。每一位向上(ON)是“通”,向下当然是“断”。
用两个8位开关,就是16位开关,而且是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楼图,红色的从左到右分别是2位、4位、6位和8位开关。每一位向上(ON)是“通”,向下当然是“断”。
用 ...

理论上这应该出现波形啊    可是却么有,这让人很费解。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嘛。
      mulitsim仿真的拨码开关就这样 ,有点乱 ,还请谅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这应该出现波形啊    可是却么有,这让人很费解。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嘛。
      mulitsim仿真的拨 ...

开关把Vcc已经短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把Vcc已经短路掉了

是这样  ,换成普通的单刀单掷开关就可以。但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拨码开关可以控制输入电平的高 低么?

网友B:
编码开关与普通的单刀单掷开关并无区别。

楼主:
但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要怎样连接编码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开关与普通的单刀单掷开关并无区别。

但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要怎样连接编码开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要怎样连接编码开关呢?

芯片预置引脚加支电阻上拉或者下拉。上拉电阻,开关接通时将其短路到地。下拉电阻,开关接通时将其短路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
两片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如74HC165,拨码开关设定16位编码值。另用一个16个脉冲发生器,按下 ...

谢谢老师 啊
昨晚就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