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VB和泰克示波器通信(USB)读数据,谁会?

楼主(2014-06-22):
手上有台TBS1102的泰克示波器,现在要用VB做上位机来读数据,那位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跟我说下该怎么做,在下非常感激!

网友A:
泰克示波器都有一个上位机软件,用来控制示波器和读取波形的. 先看看这个软件的功能看.
不过估计不会提供源代码给你参考, 你首先得想办法获得通信协议的资料, 看看官网会不会提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克示波器都有一个上位机软件,用来控制示波器和读取波形的. 先看看这个软件的功能看.
不过估计不会提供源 ...

谢谢啦!官方有这样的软件,就想自己去读一些数据就ok了,用VB,呵呵!继续查资料~

网友B:
用USB接口需要下载一个官方的SDK for 这个型号的,一般都会支持Labview, C,C++,.net,VB也可能会支持。如果没有VB的SDK包就用C写个DLL封装一个丢给VB用。

网友B:
上这儿下载:http://www.tek.com/oscilloscope/ ... ivity-software-v400
基于VISA。用USB需要它支持USBTMC。GPIB, RS232就直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接口需要下载一个官方的SDK for 这个型号的,一般都会支持Labview, C,C++,.net,VB也可能会支持。如 ...

非常感谢这为大神,初次没有搞过,我只是听说别人用安捷伦的可以提供VB的例程和一个dll就可以了,没有想到泰克的这么复杂!非常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这个示波器等仪器  官方肯定提供一定的APP或者静态库
只要把库加进来  调用相应的函数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等仪器  官方肯定提供一定的APP或者静态库
只要把库加进来  调用相应的函数就可以啦 ...

先谢谢啦,我听一个朋友搞过安捷伦的就是一个动态库,先装一个能识别USB的软件,直接加动态库就可以通信了!可是泰克的查查资料好像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啦,我听一个朋友搞过安捷伦的就是一个动态库,先装一个能识别USB的软件,直接加动态库就可以通信 ...

泰克的却是没注意过   我也知道安捷伦是有的
我觉得泰克也是有的

网友D:
一般会提供标准的库,用LABVIEW会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这儿下载:http://www.tek.com/oscilloscope/ ... ivity-software-v400
基于VISA。用USB需要它支持USBTMC ...

:(下载不了,还要注册啥的,随便填填还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会提供标准的库,用LABVIEW会比较方便;

:'(就没有一个人搞过?

网友E:
一般这种仪器都是基于一种协议的,你找个支持这种协议的软件,读出数据即可,也可淘宝上找这样的板子,说不定带有软件,自己做的话用Labview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不了,还要注册啥的,随便填填还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了!

你得首先确认下你的这台示波器能不能支持USB通信。有些USB只是供U盘或打印机用的。
如果不支持你在这也是瞎折腾。

网友F:
这个具体的辺楼主要看什么样的数据波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