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帮我解释下图中R43、R41、R44、R57、D11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23):
R41、R44、R43是分压检测,根据输出电压的要求,分压后让R44的电压为2.5V。
R57、D11应该是启动的时候限制TL431的3脚电压过早增加,从而限制启动时输出快速增加。
R43、R41取值大,是因为输出电压高,根据这些阻值计算,输出电压应为24V。

网友B:
Uout=2.5*(22k+27k+5.6k)/5.6k=24.375V

R57 D11我也没看懂,2L估计说的对的,等别人来讲吧

网友C:
D11,C43 应看成一个启动回路吗?

网友D:
我更想知道 反馈 那一块 所有阻容 的用途跟取值依据:)
等高人指点

网友E:
为2L再补充一点儿,
D11,C43,R57软启动,防止过冲;
原理是开机的时候C43的充电电流经过光耦在431动作之前提前反馈给初级,防止IC没有反馈,傻呼呼的猛加占空比;R57是个C43放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2L再补充一点儿,
D11,C43,R57软启动,防止过冲;
原理是开机的时候C43的充电电流经过光耦在431动作之 ...

版主,如果没有D11 和 R57,只是在输出端并一个C43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么?

网友F(点评):
后果是,C43始终起作用——影响了调节的快速性。

网友F(点评):
我说得是C43并联在431的23脚间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主,如果没有D11 和 R57,只是在输出端并一个C43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么?

后果是输出多并了个电容: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R44、R43是分压检测,根据输出电压的要求,分压后让R44的电压为2.5V。
R57、D11应该是启动的时候限制T ...

我看原理图上接的不是24V而是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原理图上接的不是24V而是9V

那就是电压标错或电阻标错。

楼主(2014-07-24):
谢谢各位,小弟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