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航空插头吗?

楼主:
这是设备上一种插头,19针,有点象航空插头,但是针有粗细之分,而一般看到的航空插头的针都是一样粗细的。
请问这是什么插头?

网友A(2014-06-23):
是航空插啊, 形形色色的都有的

网友B:
是航空插头,航空插头可没规定针脚要一样粗细。

网友C:
航空插头的种类很多    有一种两pin的电源插头也叫 航空
图片中的这种是航空插头   公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航空插头,航空插头可没规定针脚要一样粗细。

这可难搞了。本来以为只要说是多少芯的航空插头就可以买到东西,现在可怎么说啊?只好拍照片给人家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空插头的种类很多    有一种两pin的电源插头也叫 航空
图片中的这种是航空插头   公司有用 ...

请问你有这种航空插头的具体型号吗?我正好要在淘宝上买,怕买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这种航空插头的具体型号吗?我正好要在淘宝上买,怕买错了

这个没记住啊

网友D:
那个叫做“圆形电连接器”。

网友E:
就是航空插头,针脚粗细根据耐受电压电流而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叫做“圆形电连接器”。

正解

网友G:
是的,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