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Lt1765

楼主(2014-06-23):
我电路上的Lt1765老是出问题,之前出了问题我换了一块就好了,过两天又出问题了,期间我都没有用过。 它按说应该输出3.3V但是实际输出是1.2v左右,请问各位大神知道这是啥问题吗? 如果lt1765烧了是输出不正常还是没有输出啊! 附上我的原理图,可能是其他元件有问题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到LTC网站申请2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到LTC网站申请2片看看

恩 谢谢啊  我试试

网友B:
所有坏的症状都一样,3.3V→1.2V?换了颗IC就好?
有这么神奇,,,: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坏的症状都一样,3.3V→1.2V?换了颗IC就好?
有这么神奇,,,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1.2V ,有的时候还没有输出。。。所有我就很困惑。。 但是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C:
芯片底下的焊盘没焊吧
加点锡 热风枪吹

网友B:
个人觉得,IC的问题不大,就算是假货,如果开始正常的,也不会说放那儿自己就坏了吧,
山寨中也有可用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底下的焊盘没焊吧
加点锡 热风枪吹

恩 是一种可能,要是我之前能用后来不能用,有可能是之前焊到焊盘上的引脚翘起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IC的问题不大,就算是假货,如果开始正常的,也不会说放那儿自己就坏了吧,
山寨中也有可用的货 ...

恩 谢谢啊 还是感觉可能性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底下的焊盘没焊吧
加点锡 热风枪吹

问一下 焊盘没焊的话有很大的影响吗

网友D:
那个是散热用的,不焊的话芯片很容易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散热用的,不焊的话芯片很容易烧坏

恩。。我以为不焊没啥大问题呢。。主要是我自己不会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我以为不焊没啥大问题呢。。主要是我自己不会焊

焊盘放PAD,从背面把锡透过去,注意,过孔一定不能渡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盘放PAD,从背面把锡透过去,注意,过孔一定不能渡绿油。

谢谢啊 这次肯定是不行了。。下次做板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