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PCA

楼主(2014-06-23):
想问一下c8051pca运用的时候有个边沿触发捕捉方式?请问捕捉到边沿触发后,从pca里读出的定时器时间有什么意思?因为每次捕捉定时器的参考点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读出来的时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额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A:
两次边沿之间一般代表脉冲宽度

有时起点边沿是已知的,测一次边沿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边沿之间一般代表脉冲宽度

有时起点边沿是已知的,测一次边沿就知道结果了 ...

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要是假如定时器溢出值是256,第一次捕获点是200,第二次波火电是100,中间有溢出怎么办?这样是不是时间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边沿之间一般代表脉冲宽度

有时起点边沿是已知的,测一次边沿就知道结果了 ...

如果按照我这样说的,测得的脉冲宽度不就不正确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要是假如定时器溢出值是256,第一次捕获点是200,第二次波火电是100,中间有溢 ...

溢出可以通过软件处理嘛

计数器总有长度的,不可能满足任意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出可以通过软件处理嘛

计数器总有长度的,不可能满足任意要求的

差不多懂了,其还有溢出中断能控制,再问一个,pca定时器的高低寄存器能直接赋初值么?还是其一直是从00开始计数直到溢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懂了,其还有溢出中断能控制,再问一个,pca定时器的高低寄存器能直接赋初值么?还是其一直是从00 ...

肯定可以赋值...

但不是从0计数到溢出,它会和PCAnCPH,PCAnCPL 的值比较,满足条件产生中断...跟工作模式有关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赋值...

但不是从0计数到溢出,它会和PCAnCPH,PCAnCPL 的值比较,满足条件产生中断...跟工作模 ...

这个知道,我的疑问是捕获模式的时候,就是当我捕获一个边沿的时候,进中断后重新对计数器的寄存器赋初值,让其从新开始计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懂了,其还有溢出中断能控制,再问一个,pca定时器的高低寄存器能直接赋初值么?还是其一直是从00 ...

这此基本问题还是要手册的,手册应该说的很详细的

SILABS公司的文档是做的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我的疑问是捕获模式的时候,就是当我捕获一个边沿的时候,进中断后重新对计数器的寄存器赋初值 ...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