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FPGA时钟管脚

楼主(2014-06-23):
我电路图中这样的连接正确吗? 时钟ECKDB连n还是p有讲究吗?多谢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用的sp3的,没问题,连n或者p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p3的,没问题,连n或者p都可以

好的 谢谢

网友B:
亲 你若用是的差分时钟必须严格按照P/N来接,一般的话不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你若用是的差分时钟必须严格按照P/N来接,一般的话不存在问题

谢谢~~ 不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