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轻松玩蓝牙】序列之9:串口通信

楼主(2014-06-23):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版权所有!谢谢合作!!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4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硬件部分
    3.软件部分
    4.效果展示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已经安装好了MDK;
  3.已经安装了nRF51_sdk软件;
  4.已经安装了nrfgostudio_win-32;
  5.以上已经确定安装成功了;
  6.蓝牙开发板。

二、硬件部分
  nRF51822 cortex m0 内核, 其串口通信也和其他的cortex m0 内核的处理器相同。并且在官方代码里给出了 uart 的参数配置库函数代码,这样使用起来非常容易上手。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1.LED灯的硬件部分

  2.串口的硬件部分
  如下图所示: 青云 QY-nRF51822 开发板上,通过高质量的芯片 CP2102 实现 usb 串口,下面是 nrf51822的芯片串口管脚分配:
  管脚 P0.08 连接 CTS
  管脚 P0.09 连接 TXD
  管脚 P0.10 连接 RTS
  管脚 P0.11连接 RXD

三、软件部分
  1.有了前面一节的基础,那下面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只需要编写主函数和串口通信接口函数即可。
  2.主要包括下面3个文件:main.c、uart.c和uart.h。如下图所示

  3.主函数部分。如下图所示:

  4.串口通信驱动源文件。如下图所示:

  5.串口通信驱动头文件。如下图所示:

四、效果展示
  下面是下载之后效果验证,LED灯进行翻转,串口通信显示正常。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不错,m0芯片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m0芯片价格如何?

还行不是太贵

网友B:
这个很好啊!不知道模块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啊!不知道模块价格多少呢?

140多点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好好看一下,谢谢!

谢谢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handshake   互相学习

网友E(2014-08-01):
优势代理EXAR UART,PCIe,PCI,I²C/SPI,RS485/422,RS232全系列接口IC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互相学习

无论什么时候串口还是要学习使用滴~
在单片机中觉得串口很简单
到了Linux,进内核一看~
我勒个擦,真xx复杂,还是别看Linux内核里面的内核怎么实现了,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什么时候串口还是要学习使用滴~
在单片机中觉得串口很简单
到了Linux,进内核一看~

你不看内核 怎么提高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不看内核 怎么提高呢?

内核要看~但是有很多代码不能看~一看就陷进去了~
要看整个的体系~然后针对性应用需求去做

楼主(2014-08-31):
引用 网友F:
内核要看~但是有很多代码不能看~一看就陷进去了~
要看整个的体系~然后针对性应用需求去做 ...

:lol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