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I2302,使用5单片机IO推挽直接控制3.3V电压对地,ID<1A,暗亮。

楼主:
如题,5V单片机IO口直接推挽输出接MOS管的G极,控制3.3V电压对地,电流小于1A,没多久就有管暗导通,即是管坏了,换了就好,请问这样使用是否有问题,还是管的质量问题,谢谢。

网友A(2014-06-23):
这谁猜得着。。。。。。。。。

网友A:
什么叫“控制3.3V电压对地”?

网友A:
过热烧坏?

网友B:
换N管
LED 给5V 限流电阻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N管
LED 给5V 限流电阻大点

谢回复,5V给LED,限流点在在700mA下发热严重....
和这个电压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热烧坏?

谢回复,不是过热,2302 RON低于0.1欧姆,尚达不到发热程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回复,不是过热,2302 RON低于0.1欧姆,尚达不到发热程度。

即使0.1欧,而且这个0.1欧姆还受GS电压,温度等影响;
那MOS承受的功率也不小吧;
你这个管子,SOT-23封装的吧?

网友A:
猜测:LED因为温度升高,电压下降,电流增大,MOS管发热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