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原来的版本有更新】

楼主(2014-06-23):
1. ARM CORTEX-M0 核
Q1: 从中断产生到ISR的第一条指令时间是多少?
A1: 共 24 时钟周期.

楼主:
Q2: HCLK是什么?
A2: 指AHB 总线时钟.

楼主:
Q3: APB 仲裁是什么?
A3: 为了裁定APB 外设的优先级。

楼主:
Q4: AHB 、 APB 和AHB-Lite分别是什么?
A4: AHB 是指先进高级总线(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APB 是指先进外设总线( Advanced Peripheral Bus),而 AHB-Lite 是全功能的 AHB 的一个简化版本,更详细的描述请查看 ARM® 主页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

楼主:
Q5: 如果查明硬件异常中断?
A5: 请添加下面代码并设置断点在__NOP上面。然后用户在发生硬件异常后进行单步操作去查明硬件异常后产生的结果。
  1.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2. {
  3. __NOP();
  4. }

楼主:
Q6: Cortex™-M0 的指令周期是指什么?
A6: 请查阅ARM® 主页的 Cortex™ -M0 技术参考文档,连接为: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

楼主:
Q7: 是否存在器件唯一ID(CPUID)? 如果用户加密芯片需要用到器件唯一ID?
A7:  存在。UID (Unique ID):新唐将以上所述系列芯片植入 UID,每一芯片 UID 是独特唯一的,使用者可利用此唯一码在韧体程序中对欲操作芯片加入判断机制,如此便可避免他人窃取程序代码重现相同商品可能。
不支持 UID  的晶片如下,
NUC100xxAN  系列,NUC100xxBN 系列,M05xxAN  系列,NUC102xx 系列
支持 UID 的晶片如下,
NUC100xxCN  系列,M05XBN 系列,NANO100  系列,MIN51  系列

楼主:
Q8: NVIC是什么? 它支持多少级优先级?
A8: NVIC 嵌套中断向量控制器,它支持4级优先级。

楼主:
2. 系统管理
Q1: NUC100 家族可以用IO口支持外部SRAM吗??
A1: 有部分支持,请查看NuMicro™家族的选型手册器件是否支持外部总线接口(EBI)。
http://www.nuvoton.com/hq/chs/Pr ... /Pages/default.aspx

楼主:
Q2: 如何进入睡眠(待机模式) 和深度睡眠 (下电模式)?
A2: 请查看如下的指令进入睡眠模式和下电模式:
睡眠模式        尝试睡眠模式
UNLOCKREG();
SCB->SCR = 4;
SYSCLK->PWRCON.WINT_EN = 0;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1;
SYSCLK->PWRCON.PWR_DOWN = 0;
LOCKREG();
__WFI();        UNLOCKREG();
SCB->SCR = 4;
SYSCLK->PWRCON.WINT_EN = 0;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1;
SYSCLK->PWRCON.PWR_DOWN = 1;
LOCKREG();
__WFI();
在待机模式模式下仅 CPU 时钟是禁能的。
而在下电模式下,在此模式下内部的 10kHz 与外部 32.768kHz 是能的。

楼主:
Q3: 如何从睡眠模式唤醒CPU?
A3: 所有的中断都可以唤醒CPU的睡眠模式。

楼主:
Q4: 如何从尝试睡眠模式唤醒CPU?
A4: 仅仅用下面的中断去唤醒CPU 的尝试睡眠模式:
GPIO, USB, UART (RTS 脚), WDT, CAN, ACMP, BOD 和RTC.

楼主:
Q5: 如何配置外设寄存器?
A5: 首先启用外设时钟然后再设置相关的外设寄存器。

楼主:
Q6: 在VDD =2.5V 时,用外部12 MHz晶体和内部22 MHz的RC振荡器的唤醒时间是多少?
A6: 外部12 MHz 晶体的唤醒时间是2ms ,而且内部22 MHz RC振荡器的却为 40us。

楼主:
3. 时钟控制器
Q1: NuMicro™ 家族是否提供可以监控内部时钟的时钟输出?
有的,但依产品型号而异,量测的频率值将会是输入至时钟除频(clock divider)的频率 2^1至2^16分之一,请查阅技术手册的管脚说明及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楼主:
Q2: NuMicro™ 家族是否提供标志位去监控内部时钟是否稳定?
除了 NUC1xxAN  系列芯片外,皆提供 CLKSTATUS[OSC22M_STB]  此标志来确认内部高速震荡器时钟(HIRC) 22.1184 MHz  是否已稳定。请参阅相关技术手册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1. 请于固件程序码中当使能 22.1184 MHz 时钟后,加入标示的程序码
  2. 情形一(除 NUC1xxAN 外所有系列芯片)
  3. while(SYSCLK->CLKSTATUS.OSC22M_STB == 0);    //  确认 22.1184 MHz 时钟是否稳定
  4. 情形二(NUC1xxAN 系列芯片)
  5. DrvSYS_Delay(5000);    //  增加延迟确认 22.1184 MHz 时钟稳定

楼主:
Q3: 内置22 MHz RC振荡器能否做为PLL的时钟源来产生48 MHz 用于 USB 控制器?
A3:  可以的,但我们不推荐使用内部高速振荡器时钟 22.1184 MHz 产生 48 MHz 作为 USB控制器的时钟源,因 22.1184 MHz 精准度将会使 PLL 产生的 48 MHz 造成些微误差。我们建议使用外部 4~24 MHz 时钟作为 PLL 输出的时钟源.

楼主:
Q4: 如何设置USB = 48 MHz, HCLK = 32 MHz 用于 CPU 而SPICLK = 16 MHz 用于SPI 主模式?
A4:
使能 PLL 和设置PLL输出= 96 MHz。
USB = PLL 输出/ 2 = 48 MHz。
HCLK = PLL 输出 / 3 = 32 MHz。
SPICLK = HCLK / 2 = 16 MHz。

楼主:
Q5:何种外设可以选择特定的时钟源?
A5: 看门狗定时器, ADC 转换器, 定时器, UART, CAN, PWM和 I2S。

楼主:
Q6: 那个时钟可以在尝试睡眠模式(下电模式)下依然工作?
A6: 外部32 KHz 晶体和内部10 KHz RC振荡器。

楼主:
4. USB从接口
Q1: 所有的NuMicro™ 家族都提供USB支持吗?
A1:  不, NUC200/NUC122/NUC123/NANO 系列能提供 USB 功能,而 M051/MINI51  系列不提供 USB 功能。

楼主:
Q2: USB HID总是使用中断?
A2: 是。

楼主:
Q3: 如何禁用 USB 1.5K上拉电阻?
A3: 禁用USB 寄存器的相关控制位。

楼主:
Q4: 新唐提供那些USB例子?
A4: NuMicro™家族支持 USB2.0  全速设备,其内建 6 个或者 8 个支持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及同步传输的可编程端(endpoint)。在设计初期需要注意 USB 类别使用可编程端点的数量。另外,Nuvoton 在 BSP 库里提供各式各样的 USB 范例,像 HID、Touch Digitizer、
HID  Transfer、UAC  (USB  Audio Class)、UVC、Virtual  COM Port、UDC  (USB  Device Control)、Mass storage 等。请从 Nuvoton NuMicro™ website 下载。

楼主:
Q5: USB提供什么传输类型?
A5: 控制, 中断, 并发, 同步。

楼主:
Q7: NUC100 系列提供什么类型的USB接口?
A7:仅仅提供USB 从机接口 (USB2.0全速), 但是新唐以后会推出包括 USB 主机和USB 从机 (USB2.0高速) 的器件。

楼主:
Q8: NuMicro ™家族通过了USB认证没有?
A8: 是的,请查看新唐NuMicro™家族主页: www.nuvoton.com/NuMicro

楼主:
Q9: Nuvoton 能给客户提供 VID和 PID 吗?
A9: 不,客户需要为自己的USB应用向USB组织申请VID 和PID。

楼主:
Q10:  如何设计 USB 介面电路?
A10:NuMicro™家族支持 USB2.0 全速设备控制器,其内建 1.5kΩ 上拉电阻及 LDO 3.3V 电压输出。请参考下图线路并且注意 D- 和 D+线路阻抗必须设计为 45Ω 。另外寄存器USB_ATTR 的 DPPU 位及 PWRDN 位分别可以控制 1.5kΩ 上拉电阻及 LDO 3.3V 电压输出。
附注: LDO 3.3V 电压输出(VDD33) 只供内部芯片使用并且需要连接 10uF 电容来稳定电压

楼主:
5. 通用 I/O
Q1: NuMicro™ 家族支持多少个外部中断源?
A1: 所有GPIO 都能产生外部中断

楼主:
Q2: GPIO 反转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
A2: 在NUC100中密度系列需要11 个机器周期,而NUC100 低密度系列和M051 系列只需要7 个机器周期。

楼主:
Q3: GPIO 复位后的默认状态是什么?
A3:  通用 I/O 重置后状态依不同系列 IC 将有不同的状态:
M051 与 NUC100 系列之通用 I/O  预设状态为具有提升电阻(110kΩ 至 330kΩ)的准双端模式,Mini51 与 Nano100 系列之通用 I/O 预设状态为输入模式。
而 NUC200 系列将由 CIOINI (Config0[10])寄存器决定.  若 CIOINI 设为 1,  通用 I/O 经重置后为准双端模式;若清为 0,通用 I/O 经重置后为输入模式。

楼主:
Q4: 是不是所有的GPIO都有复用功能?
A4: 不, 但大部分的GPIO都有复用功能。请查看器件的数据手册或者技术参考文档有关脚位描述部分。

楼主:
Q5: 是不是所有GPIO 都能做为唤醒CPU的中断源?
A5: 是,所有的 GPIO 脚都能设置成唤醒CPU的中断源。

楼主:
6. 12C串行接口控制器 (主/从)
Q1: 只有一字节的 I2C地址? 为什么24C06 EEPROM的 I2C 时序地址只有一个字节?

通常标准的  I2C  通信包含四个部分:
1,  起始信号  (STA RT) 或者重复起始信号  (Repeated START)
2,  从机地址传输和  R/W  位传输
3,  数据传输
4,  停止信号  (STOP)

I2C 的地址是 7 bits,第 8 个 bit 是指示读或写操作

楼主:
Q2: 如何处理 I2C 总线在从模式中的死锁?
A2:  MCU  提供一个  14  位超时的计数器来处理当 I2C 总线锁死时的情况。如果 I2 总线锁死,会使  I2CSTATUS  及  SI  标志不再更新,该 14- 位超时计数器会发生溢出从而产生  I2C 中断通知  MCU。  参考下图 14 位元超时计数器。用户可以写  1  清  TIF  为  0.

举例,如果 Pclk 为 1Mhz,超时值的时间是 1us*214=16384us

楼主:
Q3: I2C总线的外部上拉电阻大小是多少?
A3:  对于标准模式 I2C 总线系统,图中电阻 RP 值取决于以下参数:
电源电压
总线电容
连接设备的数量(输入电流+漏电流)。
电源电压(VDD)和最大输出低电平确定上拉电阻 Rp 的最小值。
例如,一个 4.5V 的电源电压,VOL= 0.45 V 和 Rp 为 4.7K 欧姆

RP 值限制的最大总线电容限制到约 400 PF (容性负载),以满足最大的 tr (SCL/ SDA 上升时间)为 300 ns 的要求

楼主:
7. PWM 产生和捕获定时器
Q1: PWM 是什么?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A1: PWM 是脉波宽度调变的缩写, 它可以从芯片上产生和提供方波的输出,使用者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频率和 duty,一般都用在马达和 LED 的驱动.

楼主:
Q2: NuMicro™ 家族的芯片能支持多少个PWM通道?

楼主:
Q3: PWM 发生器的要点是什么?
A3: PWM主要的要点是指输出小型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Q4: PWM 发生器用何种时钟源?
A4: PWM 发生器使用系统时钟HCLK,内部 22 MHz RC振荡器, 外部12 MHz 和 32 KHz (仅仅NUC100 系列) 晶体做时钟源

楼主:
Q5: PWM发生器的预分频器的精度,定时器和分频器是多少?
A5: 预分频器是8-位的, 16-向下计数定时器,和1, 1/2, 1/4, 1/8, 1/16 分频器。

楼主:
Q6:如何产生PWM 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
A6: PWM 频率 = PWM 时钟/ ( ( 预分频值+1) * 固定分频 * (CNR+1));PWM占空比 = (CMR+1) / (CNR+1). (CNR: 16-bit 计数寄存器值, CMR: 16-bit 比较寄存器值).

楼主:
Q7:互补PWM 是什么?那些PWM 通道可以组合成互补PWM r?
A7: 互补PWM 是指一对能输出2个互补波形的PWM 通道。例如,PWM通道0 (PWM0)和通道1 (PWM1) 能组合成第一对互补PWM,PWM 通道 2 (PWM2) 通道3 (PWM3) 组成第二对互补PWM等等。

楼主:
Q8: 什么是死区产生及它的特点是什么?
A8: 死区主要设计为功率器件尤其是马达驱动系统的保护,为了避免MOSFET对管驱动中的上管和下管同时导通。死区功能能够在互补的PWM输出波形脉冲的上升沿产生一个可编程的时间空缺延时。

楼主:
Q9: 如何去清除PWM硬件产生了中断事件标志(PWMIFx)?
A9: 在每个PWM 周期的结束, PWM 中断事件标志 (PWMIFx) 被硬件置位,此时也代表16-位 向下PWM-定时器计数到了0,这个标志需要软件写1才能清除掉。

楼主:
Q10:输入捕获通道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A10: 捕获通道共用PWM发生器的硬件,它用来测量输入波形的高脉冲的宽度和低脉冲的宽度。

楼主:
Q11: NuMicro™ 家族的芯片能提供多少路捕获通道?
A11: 因为输入捕获通道共享PWM发生器的硬件结构, 所以NuMicro™ 家族的芯片同样有高达8个输入捕获通道, 但具体有多少个通道要根据具体的器件型号去决定。

楼主:
Q12:捕获输入的关键点是什么?
A12: 捕获输入的关键点是测量输入波形的脉冲宽度。用户需要话音选择捕获通道的时钟源,因为它影响着测量输入脉冲宽度的精度和宽度。

楼主:
Q13: 捕获中断事件标志(CAPIFx) 被硬件置位后如何清除它?
A13: 如果使能了CFL_IE = 1 (下降沿锁定捕获中断使能) 或者CRL_IE = 1 (上升沿锁定捕获中断使能)的条件, 在输入波形的边沿(任何下降或上升沿)转变时,捕获中断事件标志 (CAPIFx) 将被硬件置位。这个标志需要软件写1才能清除掉。

楼主:
Q14: PWM 控制器支持占空比为常高或者常低吗?
A14: 不,在整个PWM周期中最少要有一个脉冲宽度的高或者或者低。

楼主:
Q15: 为什么两个不同的PWM定时器 (例如 PWM0 和PWM1) 在用户应用驱动库去配置任何一个PWM定时器的寄存器时能够同时影响另外一个呢?
A15: 因为两个PWM定时器采用相同的预分频器,所以用户利用驱动库去编程设置其中一个PWM定时器的寄存器时,它将会影响另外一个。

楼主:
Q16: 系统时钟为50 MHz时捕获输入通道能测量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A16: 大约200 KHz 的频率可以捕获。

楼主:
Q17: 什么时候CNR寄存器能够自动重载进捕获通道的下计数器
A17: 一旦捕获输入中断事件标志(CAPIFx) 被硬件置位, CNR 寄存器的值立刻被加载进捕获通道的下计数器。

网友A:
一直更新么

网友B:
这份资料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