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航拍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信息是不是也是通过2.4G模块接受的?

楼主:
:L最远能够传输多少米

网友A:
5.8G,根据发射功率不同,最选可以达到几公里远

网友B:
续航能力怎么样

网友C:
能量供给是最大短板

网友D:
2.4的速度更本达不到视频传送速度,除非你进行压缩,可是那样的话你的主控就带不起

楼主(2014-07-23):
引用 网友A:
5.8G,根据发射功率不同,最选可以达到几公里远

:lol感谢大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量供给是最大短板

利用无线电能传输可以实现

网友C:
2.4G可以实现音频信号的无损传输

网友F(2018-04-13):
利用无线电能传输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