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IO口取反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4-06-23):
void main(void)
{
    ANS0 = 0;
    TRISIO0 = 0;       //设置GP0输出

    GP0 = 0;
    __delay_ms(500);
    GP0 = 1;
    __delay_ms(500);
    while(1)
    {
        GP0 = !GP0;
                __delay_ms(500);
    }
}
这是我的测试代码,芯片是PIC12F675,现在的疑问就是GPIO口无法通过位变量的方式取反,单独控制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网上说可能是读改写的问题,请大神明示。。。

网友A:
bit变量不能运算吧

网友B:
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就可以知道原因了

网友C:
1、PIC位取反应该是~把!
2、另外,PIC12F675没有LATx寄存器,所以不恰当的IO处理可能会产生读-修改-写现象,从代码移植和防止出错等角度出发,一般都是设置一个变量作为该IO口的映射,操作这个变量,然后把这个变量整体赋值给IO口寄存器。

网友D:
读-改-写出现错误,一般与硬件有关,楼主的硬件设计如果不错也肯定不够合理

网友E:
PIC蛋的地方就是,永远是读IO状态,没有读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IC蛋的地方就是,永远是读IO状态,没有读寄存器

老的芯片就那样,新的芯片都有这个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