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整流的4个二极管(已上图)

楼主(2014-06-23):
刚刚看到一个220VAC转5VDC的电路,其中桥式整流的4个二极管使用了两种型号,插件,分别是黑色的1N4007和红色的1N4734。

我觉得这个电路会有问题,不知道高手们怎么看?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否则说不清楚。

网友B:
1n4007可以做整流,1n4734是稳压二极管,通常做保护,不能通过大电流

网友C:
对高压的桥式整流是绝对不会用低击穿电压的齐纳二极管的,楼主好好看看电路。
在低于击穿电压的场合是可以用齐纳二极管做整流,但齐纳二极管更贵,没人会犯傻这么用。

网友D:
把电路抄下来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吧。
另外你是要DC转AC,还是AC转DC?
DC转AC可不是用整流电路。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E:
看1L的图,1N4734木有问题
  1N4734拐点电压5.6V,拐点电流45mA,看起来不够用,但拐点其实是稳压管正常稳压的起点,DO-41玻璃封装的二极管热功率可以接近1W,这种稳压管正常情况下可以吃掉稳压电流上百毫安,全桥每个桥臂的电流只有一半,也就是这个桥的两粒稳压管允许消耗两百毫安有效电流,前面的电容能提供的有效电流没有到这么多。
这个电路与一般的阻容电源不一样,后面的负载、5V稳压管(有这种东西?5.1V的稳压管吧?)没有了,电路工作也不会有大问题。
有问题的是220K电阻,是否有足够的耐压余量,1.35uF/400V 电容的耐压值也偏小。

网友C:
楼主电路有错,再去仔细看看。

网友E:
嗯,压敏电阻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1L的图,1N4734木有问题
  1N4734拐点电压5.6V,拐点电流45mA,看起来不够用,但拐点其实是稳压管正常稳 ...

稳压二极管是5.1V;您的意思是不是220K电阻太小了?CBB电容在很多客户的不同产品里,大多都是400V耐压,这个耐压值不会有大问题吧?

网友F:
DC转AC没明白

网友G:
阻容降压电路;
二极管,实际线路板上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管子吗?

实际电路是的!

网友H:
LZ笔误,应该是AC转DC,就是阻容降压。
这个电路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比常规的电路用的零件多。
两个1N4734分别对正负半波限压,再经过两个1N4007输出。
尽管后面有1000uF的电容,但是经验上,刚上电时,冲击电流很可能容易把1N4734损坏,使用需谨慎,至少要实际做10个以上的电路,每个做1万次的开、关测试,看是否损坏。

网友I:
DC转AC,这是个奇妙的电路

粗心打错了字,AC TO DC.

网友J:
,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K:
这种电路我经常用,故障率很低,市面上的遥控门铃、感应开关等等,很多都是这样做的,稳压值大约是5.6-0.7=4.9V,约5V,后面一个5.1V稳压管不需要,因为整流后的电压只有4.9—5V,5.1V稳压管不会导通。
其实这不是桥式整流,而是两个半波构成的全波整流。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个半波整流,这个能看懂了,那图也就明白了。

网友L:
两个4734,一个箝位正版波一个箝位付半波,与5v1稳压管一同分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