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安装后打不开

楼主(2014-06-23):
求高手指教,ad13安装完后打开出现如下图片后,就有变回电脑桌面,无法打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

关键是没发打开进入炒作界面,没法进一步**啊

网友A:
卸载 换个目录 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 换个目录 重装

换了个盘安装还是这样

楼主:
还出现了了错误

网友A:
剩余2个办法
1 重新下载AD13
2 系统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余2个办法
1 重新下载AD13
2 系统重做

ad是公司买的!系统重装太麻烦了!!
不过还是谢谢斑竹的细心指教

网友B:
你注册表的东西都写进去了,进去注册表都删掉

网友B:
你百度找找,怎么删除了,我那会就是百度找的,链接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找找,怎么删除了,我那会就是百度找的,链接没了

我也找过,就有人提问了,没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注册表的东西都写进去了,进去注册表都删掉

怎么删除啊

网友B:
你进去注册表,与AD13有关的都删掉,或者卸载,清空下注册表试试

网友C:
真心的跟不上AD的节奏,还在用09呢!

网友D(2015-06-2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叫公司信息工程师装的!!!

网友E:
我估计你重新安装都不会好的,建议你重新换个软件的版本后,重新安装。

网友F(2015-09-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