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路充电问题

楼主(2014-06-23):
请问大家,里电池本身带有保护板,充电路上还要不要加充电管理

网友A:
本身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就做足了过流过压保护了

网友B:
一定要加充电管理芯片的
不是所有的保护板 都能过压 过流 低压 保护的。

网友C:
肯定加;
你不能保证客户的产品有么有加保护,即使人家加了,你也要加;

网友D:
保护板不能代替充电管理的吧?

网友E:
必须加,保护芯片只是保护锂电池(过充,过放,短路,低电压等保护)而已,找下移动电源的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F:
好吧,看了LS各位那么肯定,我进来学习的

网友G:
如果不考虑电池(预充/恒流/恒压)的问题,用二极管+电阻也是可以的.
比如很多低成本移动电源就采用这种方案.
二极管可以防反向,利用它的门电压可以降压,电阻主要就是限流,充电指示可以取保护芯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