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松翰单片机

楼主(2014-06-23):
在用松翰八位单片机做AD采样实验时遇到一个问题,内部12位AD,高八位存在ADB寄存器中,低四位存在ADR寄存器中,参考电压为VDD,想问:怎样用汇编去实现模拟量的计算过程?如果用移位操作,该怎么移呢?

网友A:
定义一个16位的变量,存入12bit数据即可。

网友B:
我一般只用高8位AD就行了,低位的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