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ultisim

楼主(2014-06-23):
请问怎么样multisim软件实现一个三角波信号源,自带的库中貌似没有,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可以切换输出正弦波、矩形波和三角形波的信号源吗?

网友B:
跟示波器,电压表在一个地方,一般放在屏幕右侧的那一条图标。

网友C:
不但可以出三角波,而且可以调整占空比,使三角波上升和下降时间不等,类似锯齿波。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有的    再找找

网友E:
这个肯定有,你再仔细找找;

网友F:
函数信号发生器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