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用通俗的话介绍下嵌入式系统啊

楼主(2014-06-23):
我一个大学生,学电子信息的,听说嵌入式很火,但是什么是嵌入式我是不懂,有人说是手机就是嵌入式,还有工业控制,请问这个行业有趣吗?今后如果是这方面创业那公司产品主要是什么啊?是手机吗(就是跟中兴华为竞争的手机?)还是其他的什么?还有这个嵌入式系统为什么清华上交什么的没有对应的专业名称?

网友A:
我个人感觉 ,嵌入式系统中心就在嵌入 和 系统 2个词上 ,嵌入就是有选择的加入各种外设,各种软件,系统就不用说了

楼主:
哦,那这个方向创业前景如何?哪个方向创业好?

网友B:
一句话: 嵌入式系统,就是除了PC机系统以外的计算机系统。
典型的就是ARM系统。

网友C:
很紧很润滑的系统

网友D:
比如,手机

网友E:
早期,单片机是没有OS的,有些8086,8088这些CPU开始在电信领域开始使用OS,在哪个时代,这些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作为模块都是像声卡一样,可以插入到其它系统中去的。这种插入,就是嵌入的概念。比较典型的就是PC104工业用计算机(算不算嵌入式?)如果说PC104不能算是嵌入式系统的话,那么PC104的爷爷之类的,就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了。主要用在控制,电信,而非PC上。哪个时候的嵌入式系统可能只有IO输出,没有现在的什么ADC,DAC,PWM。甚至连中断都需要外扩,无法单独使用的,需要作为一个模块嵌入到其它系统中来使用,就像PLC。
比如单片机的来源,以前的一个CPU是需要好多分离的芯片,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不同的芯片处在不同的板子上,当然个头很大了,后来出现了把所有的模块集成到一个CPU里,可以在一块板上实现了,就成了单片机。国外已经把single board这个叫法给抛弃了,都叫micro-controllor,但这个新词视乎翻译成中文的话,怎么翻译都不入单片机念得舒服。这或许是单片机不死的原因吧
到了现在,我认为比较准确的含意就是:除了基于MICRSOFT平台的东西,就是嵌入式,相比微软的东西,就是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普及。比如LINUX其实不能算嵌入式,属于典型的现代操作系统,装到PC机上,没人会说LINUX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如果你在ARM上玩玩LINUX,可能就算是嵌入式了(这有点像教授,在课堂上是知识分子,在也总会就编程流氓了),但现在的LINUX工程师,大部分都是列入嵌入式工程师一类的。
我理解就是,干的活需要像工业应用的计算机一样的,就是嵌入是,如果干的活需要像PC机一样的,就不算是嵌入是。
比如LINUX,工业应用总是喜欢根据需要专门设计引导,IO,外围控制都是根据需要有些定制修改的。所以如果你的系统不是标准的PC那一套,你处理LINUX的BOOT,处理LINUX的FLASH存储,就会纳入嵌入式系统。而如果你做的工作是基于PC机那一套标准(主要是INTEL和微软),比如BIOS,驱动,或者基于DOS,windows,则一般不会纳入嵌入式。
当然没有很清晰的划分。不是日本人就是中国人,但汉奸属于什么人?

楼主:
哦哦 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 还是一头雾水

这样了,你给200块,我给你发一个操作系统,问题你随便问。
你就当买了一本书

网友F(2014-08-17):
引用 网友E:
这样了,你给200块,我给你发一个操作系统,问题你随便问。
你就当买了一本书 ...

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了,你给200块,我给你发一个操作系统,问题你随便问。
你就当买了一本书 ...

知识直接变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样了,你给200块,我给你发一个操作系统,问题你随便问。
你就当买了一本书 ...

够直接,这个不能算抢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样了,你给200块,我给你发一个操作系统,问题你随便问。
你就当买了一本书 ...

知识就是金钱,我体会到了

网友J:
算是请了一位老师。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样了,你给200块,我给你发一个操作系统,问题你随便问。
你就当买了一本书 ...

知识就是财富呀。

网友L:
楼主大几?如果大二我可以原谅你,多百度,多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