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芯片丝印ARM后面的X Y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丝印最上面的ARM 后面有个X 或者有个Y  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4-06-23):
ST的版本号。。。。。

网友A:
看ERRATASHEET的时候,你会需要这个

网友B:
楼主你还买到不同版本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买到不同版本的芯片啊;

版本不同 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做实验的时候是Y
现在批量生产发现是X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一般,做产品的话必须看一看这些IC的ERRATASHEET,确定它们的BUG不会对你的产品有不好的影响。

网友C(2023-03-09):
不同版本的芯片吧

网友D(2023-05-06):
不同版本的芯片

网友C:
好像x是最终版本

网友E:
版本不同 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做实验的时候是Y
现在批量生产发现是X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F(2024-03-15):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G: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