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绘制PCB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14-06-23):
我现在在用AD 画板,然后就是在布线时,不知道怎么合理的布线,线路需要承受多大的电压?在封装元件时,也不知道到底是要怎样封装,封装的尺寸应该是要怎么把握?希望有这个方面经验的前辈,谈谈你们的想法。

网友A:
线宽线距尽量做大做宽,PCB的生产成本要低些

网友A:
过孔尽量使用0.3mm以上的过孔,板内孔数心尽量少,减少成本

网友B:
进入百度“封装的尺寸应该是要怎么把握?”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多看看